MPLAB IDE V8.92编译的时候出现如图问题

楼主(2016-04-08):
   本人第一次接触PIC芯片,第一次使用MPLAB软件,希望大家帮帮忙,请尽量清晰明白一点哦

楼主:
不知道怎么添加这三个头文件,帮帮忙哦

网友A:
MPLAB X IDE  和  XC8 编译器试试。

网友B:
你这应该不是要添加这三个文件的问题,我开始用的时候貌似也遇到过,应该是哪里配置不对或者安装PICC有问题,,具体不太记得了,你查下各个配置啥的

楼主:
就是不懂配置呀,安装PICC也不知道哪里不对

楼主:
本人从没接触过PIC,请当一个小白指教,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人从没接触过PIC,请当一个小白指教,谢谢

你的文件里有这三个h文件吗?不行的话先写一个最简单的程序试试吧,不要包含这么多文件

楼主:
文件夹里没有这三个文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文件夹里没有这三个文件

没有那肯定是找不到的啊。。那个delays的文件,系统里肯定没有吧。。即使剩下俩系统里有的话

网友C:
楼主到底搞清楚自己使用了什么编译器了吗?

楼主:
程序上写明开发平台8.85,MCC18版本

网友D:
还是写个最简单的程序测试下,缩小排查范围,编译通过了再一步一步加!

楼主:
三个头文件在C:\MCC18文件夹里

楼主:
该问题解决了,是寻找路径错误,需要设置一下,现在重新编译后出现新的问题
Error[1224] configuration setting "PRICLKEN" not recognized

楼主:
程序内语句是
#pragma config FOSC = INTIO67,FCMEN = ON,IESC = ON, PRICLKEN = ON,PLLCFG=OFF

网友E:
把工程上传,我给你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