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关于高压接插件的疑问

楼主(2016-04-08):
最近做了一块大巴车绝缘电阻检测的板子,想要找一个耐压1000V左右的接插件,90°出线的那种。在网上和各种接插件的官网都找过了,感觉这种接插件很少。有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朋友给点帮助或者建议,谢谢了。。

网友A:
找个合适的插件
中间脚空1-2个  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合适的插件
中间脚空1-2个  用

我这种单纯需要考虑高压的情况,选择座子的话,除了考虑间距之外,还需要考虑什么吗?

网友B:
WAGO的,有些可以达到1500V-200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