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直流偏置

楼主(2016-04-08):
使用STM32采集一个交流信号,由于STM32参考电压为0V、3.3v,所以加上了一个直流偏置,但是通过实验发现运放输出的信号幅值减少了不少,像大家请教请教

网友A:
交流信号未说明

网友B:
输出幅度接近饱合?

网友C:
电路本身就是错误的,NE5532的3脚可是同相输入端哦这样就成了一个比较器了,输出的是方波。
C10是蛇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本身就是错误的,NE5532的3脚可是同相输入端哦这样就成了一个比较器了,输出的是方波。
C10是蛇足。

那应该如何修改呢?愿赐教

网友D:
运放要构成负反馈呀,你现在是正反馈,饱和了。

网友C:
不知你的应用条件和要求,无法给出具体电路。

1.如果被测的交流信号送到IIN端时,其源阻抗不高(高是相对的,譬如说ADC采样率在10kHz量级或更低,而源阻抗在k级以下),那就可以直接耦合到ADC端口,当然要将ADC端口的直流电平调整至1/2的AVDD;
2.如果被测的交流信号送到IIN端时,其源阻抗较高,那就需要增加一级缓冲在入ADC,如图。
另外,运放不能用NE5532,这玩意在3.3V电源下的表现是很差的,幅度和性能都差,有可能已经不再其允许范围了。

网友C:
忘了说明参数了:
R1、R6一般要求在10k级,或更大,这与运放类型、功耗要求、带宽要求等相关;
R3一般取百欧级或略小;
输入端耦合电容根据信号带宽选。

网友E:
用的OP器件不合适,5532非RROP,还有参考电压设定不对,一半为佳。能够允许最大程度地允许输入信号幅度。当然前提条件是RROP。

网友F:
8楼电路漏掉了反馈回路
用下面这几个电路都可以,运放最好选用轨对轨输入输出的,否则动态范围在3.3V供电下会非常小。

网友G:
就是电路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F:
8楼电路漏掉了反馈回路
用下面这几个电路都可以,运放最好选用轨对轨输入输出的,否则动态范围在 ...

8楼的缓冲电路不对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C:
8楼的缓冲电路不对吗?

8楼电路是跟随,没错。
我以为楼主需要加一级信号放大呢

网友H:
运放可换成LM358,再试试。
LM358可单电源供电,适合楼主使用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