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93比较器的问题

楼主:
做了一个电压比较器,电路图如下,输入为正弦波(5v,50hz),电位器阻值为0,即运放的输入基准电压为0v。。。运放电压加+8v。。。示波器黄色代表输入信号,蓝色代表输出信号,但是得到的波形为什么有零下的???为什么得不到0、、、、、、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6-04-08):
求大神解答  与改进电路

网友A:
“输入为正弦波(5v,50hz)”
改用双电源。

网友B:
输入绝对值超过了供电电压

网友C:
输入信号直接穿透运放了,
特别是负电压部分。
如果楼主是需要一个过零比较器,那么可以下办法:
1.将同相端的直流调至反相端相等(若非过零比较器,则按需);
2.交流耦合到同相端;
3.同相端串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信号直接穿透运放了,
特别是负电压部分。
如果楼主是需要一个过零比较器,那么可以下办法:

我想要一个可调的电压比较器,,本人菜鸟 ,不太懂,求电路图

网友C:
楼主如果没有相位要求可参考附图。
这个是反相的。

反相交流输入比较器

反相交流输入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