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求问关于单片机多路AD检测之间的干扰问题。

楼主:
两个问题。
1,两个单片机同时对电路中的某个点,做电压的AD检测(采样?)。 这两个单片机之间会不会有干扰有影响?会不会导致两个单片机测的电压都不准?
2,一个单片机使用两个AD通道(两个pin脚)对电路中的两个点做电压的AD检测(采样?)这两个点电压相差很大(不超过单片机测量的额定值)。这个单片机采集的两个结果会不会有干扰影响?

  小白真心求问~

网友A(2016-04-08):
单片机的ADC是模拟输入,说的2点都不会有干扰影响。

网友B:
这个要看你对AD信号的要求和AD转换器的输入阻抗

楼主:
找到了结果。谢谢

1、(不会)AD输入端都是高阻,怎么会影响信号源?
     如果影响,要么信号源内阻太大,带负载能力太差,要么后面等效电阻太小,负载太重。

2、(不会)互相影响,是没有设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