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28335 ADC初始化程序问题 InitAdc(); 有问题

楼主(2016-04-08):
我用ccs6做了一个ADC采集程序,在烧写调试模式的时候是能够运行的,但是下载模式的时候,程序在运行到 InitAdc(); 时候就卡那了,我单步执行发现是 InitAdc();里面的 DELAY_US(ADC_usDELAY)这一步有问题,运行到这一步他自动跳到下面这个非法ISR中去了,然后死循环了,这都是ADC底层程序,没改过啊,哪位大神知道咋办呐

interrupt void ILLEGAL_ISR(void) // Illegal operation TRAP
{
// Insert ISR Code here

// Next two lines for debug only to halt the processor here
// Remove after inserting ISR Code
asm(" ESTOP0");
for(;;);

}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不过后面又好了具体原因我也没有找到~

网友B(2017-03-12):
楼主后来解决了么?我也出现过这个问题,最后自己写了个延时的函数

网友C:
会不会内部基准电路上电或者其余模拟电路上电时间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