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大神帮忙解答下有关运放反馈的问题

楼主:
就是有关运放反馈中电流的流向问题i 图a的电流是反向输入端经过反馈电阻流向输出端
图b是T型网络运放,为什么R3上的电流是从地往上的  而不是反向端经过R2再流经R3到地的,难道不应该是I2=I3+I4吗
图c为什么反馈电阻上的电流有变成从输出端经RF到反向输入端了,而不是从输入端流向输出端的
总的问题就是怎么判断电流方向  秋大神指点指点,书上看不明白也没说原因就直接标记电流方向的 ,希望大神能详细的指点下 膜拜各位大神了

a

a

b

b

c

c

网友A(2016-04-08):
这是参考方向而已,对一个器件的参考方向,最好按照正有功的规定标定,如电阻,电流是从电压高的流向电压低的,为以后计算功率,从电路拓扑约束方程(KCL,KVL)方便,另外的参考方向都可以,不过列方程的时要注意而已。还是顺从大家的习性为好,便于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参考方向而已,对一个器件的参考方向,最好按照正有功的规定标定,如电阻,电流是从电压高的流向电压低 ...

就是在计算的时候 如果电流方向错误算出的结果肯定都不对了 正常情况下不是应该是A图的流向吗 B图的I3 C图的Irf 流向为什么是这个方向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在计算的时候 如果电流方向错误算出的结果肯定都不对了 正常情况下不是应该是A图的流向吗 B图的I3 C ...

如果是负的话,表示跟参考方向相反而已,一般双电源糸统二个方向都允许。如果是单电源方向,有些电流或是电压必须是参考方向,表示参数设定不同,重新修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在计算的时候 如果电流方向错误算出的结果肯定都不对了 正常情况下不是应该是A图的流向吗 B图的I3 C ...

如图C,流向反相端的标法有点不足,应是输出端的电流与输入端电流应是相同方向,但是可以这样表示,计算的结果肯定是相反的。

网友B:
真愁人,现在的人怎么就会往上硬窜,不顾脚下是空的。
楼主你在学习各种运放电路时,没先学习“负反馈”原理,没学过节点电流定律?
这样下去也就只适合当教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愁人,现在的人怎么就会往上硬窜,不顾脚下是空的。
楼主你在学习各种运放电路时,没先学习“负反馈”原 ...

看反馈电路的时候, 书上就是说 (我们可以得出如图的电流方向)  所以为才不知道 节点电流就是一个点流进流出的电流之和为0,哪个流进流出都不知道怎么确定为0?,就像图b为什么I3是流进而不是流出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C,流向反相端的标法有点不足,应是输出端的电流与输入端电流应是相同方向,但是可以这样表示,计算 ...

w为觉得电流方向就应该是向右的 但是为什么要标记向左这样标着计算肯定错了,向左的话电位是  U0-U_,实际计算的时候是U_-U0

网友A:
引用 楼主:
w为觉得电流方向就应该是向右的 但是为什么要标记向左这样标着计算肯定错了,向左的话电位是  U0-U_,实际 ...

刚开始参考方向怎么标都可以,只要KVL,KCL原理了解透了,正确列出约束方程才是关键。不同的参考方向,计算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这不要紧,只要图上标注方向,别人能理解。

网友C:
电流的方向仅仅是作为参考方向的,如果算出来是负值,表示实际电流方向和参考电流方向相反,而算出是正值,表示实际电流方向和参考电流方向相同。图B中,假如输入电压为正,运放反相端0电位,输出为负电位,从运放反相端到输出端的这条线均处在负电势上,电阻R3一端0电势,一段负电势,不就是图中的电流流向吗

网友D:
可以不考虑电流方向啊,你不是知道节点电流为0么?

为嘛还要写出 I2=I3+I4 这样的式子? 为何不写 I2+I3+I4=0?

至于式子中的每一项是正是负,可以由其他条件确定啊。。
当然,具体是正是负,要由输入决定,你可以先假定它是正还是负,确定下来就都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