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有人能帮帮我把程序详细的注释一下么,刚开始接触19264,...

楼主(2016-04-08):
#include<C8051F020.h>
#include <stdio.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CsbOn  P5|=0X1;
#define CsbOff P5&=~0X1;
#define CsaOn  P5|=0X2;
#define CsaOff P5&=~0X2;
#define DiOn   P5|=0X4;
#define DiOff  P5&=~0X4;
#define RWOn   P5|=0X8;
#define RWOff  P5&=~0X8;
#define EOn    P5|=0X10;
#define EOff   P5&=~0X10;
/********************引脚定义********************/
/*sbit    DI  =P2^5;      //数据指令
sbit    RW  =P2^4;      //读写
sbit    E   =P3^7;      //使能

sbit    CSA =P2^7;      //片选信号A
sbit    CSB =P2^6;*/      //片选信号B

unsigned char page;     //页 地址
unsigned char col;      //列 地址

void wtcom(void);

/*unsigned char code BMP1[];
unsigned char code BMP2[];*/
unsigned char code puts[];
//unsigned char code bmp[2000];
/*unsigned char code puts2[];
unsigned char code puts3[];
unsigned char code puts4[];
unsigned char code puts5[];
unsigned char code puts6[];
unsigned char code puts7[];
unsigned char code puts8[];*/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MS);

/*void nop(void)
{
        int i;
        //for (i=0;i<1;i++);
        //i=1;
} */

/***************************/
/*检查Busy                 */
/***************************/
void BusyL(void)
{                 CsaOff;
        //CSA=0;
                 CsbOff;
                //CSB=0;
        wtcom();
}
void BusyM(void)
{
       // CSA=0;
           CsaOff;
        //CSB=1;
           CsbOn;
        wtcom();
}
void BusyR(void)
{
        //CSA=1;
                CsaOn;
                //CSB=0;
                CsbOff
        wtcom();
}
void wtcom(void)
{
        //DI = 0;         //指令
        //RW = 1;                //读指令
                DiOff;
                RWOn;
        P6 = 0xFF;      //输出0xff以便读取正确
                EOn;
        //E  = 1;
       _nop_();
        while(P6 & 0x80);       //Status Read Bit7 = BUSY;如果忙,死循环,等待
                EOff;
        //E  = 0;
        _nop_();
}

void Locatexy(void)          //坐标定位
{
        unsigned char x,y;
        switch (col &0xc0)
        {
                case 0x00:{BusyL();break;}
                case 0x40:{BusyM();break;}
                case 0x80:{BusyR();break;}
    }
        x =col &0x3f | 0x40;
        y=page &0x07 | 0xB8;
        wtcom();
        //DI =0;
        //RW =0;
        DiOff;
        RWOff;
        P6=y;
        //E =1;
         EOn;
    _nop_();
        //E=0;
         EOff;
        _nop_();
        wtcom();
        //DI =0;
        //RW =0;
        DiOff;
        RWOff;
        P6 =x;
        //E =1;
        EOn;
        _nop_();
        //E=0;
        EOff;
        _nop_();
}

void WriteCommandL( unsigned char CommandByte)
{
        BusyL();
        P6 = CommandByte;
        //DI =0;
        //RW =0;
        //E =1;
        DiOff;
        RWOff;
        EOn;
        _nop_();
        //E=0;
        EOff;
        _nop_();
}

void WriteCommandM( unsigned char CommandByte)
{
        BusyM();
        P6 = CommandByte;
        //DI =0;
        //RW =0;
        //E =1;
        DiOff;
        RWOff;
        EOn;
        _nop_();
        //E=0;
        EOff;
        _nop_();
}

void WriteCommandR( unsigned char CommandByte)
{
        BusyR();
        P6 = CommandByte;
        //DI =0;
        //RW =0;
        //E =1;
        DiOff;
        RWOff;
        EOn;
        _nop_();
        //E=0;
        EOff;
        _nop_();
}
unsigned char ReadData(void)
{
        unsigned char DataByte;
        Locatexy();
        //DI =1;
        //RW =1;
        DiOn;
        RWOn;
        P6 =0xFF;
        //E =1;
        EOn;
        _nop_();
        DataByte =P6;
        //E =0;
        EOff;
        _nop_();
        return DataByte;
}

void WriteData (unsigned char DataByte)
{
        Locatexy();
        //DI =1;
        //RW =0;
     DiOn;
         RWOff;
        P6=DataByte;
        //E =1;
        EOn;
        _nop_();
        //E =0;
        EOff;
    _nop_();

}

void LcmClear(void)
{
        page =0;
        col =0;
        for (page=0;page<8;page++)
                for (col =0;col<192;col++)
                        WriteData(0);
}

void LcmInit(void)
{
        WriteCommandL(0x3f);
        WriteCommandM(0xc0);
        WriteCommandR(0x3f);

        WriteCommandL(0xc0);
        WriteCommandM(0xc0);
        WriteCommandR(0xc0);

        WriteCommandL(0x3f);
        WriteCommandM(0x3f);
        WriteCommandR(0x3f);

        LcmClear();
        col =0;
        page =0;
        Locatexy();
}

void LcmPutThreehz ( unsigned char *puts)
{
        unsigned  int x=0;

    page =0;
        col =0;
        for (page=0;page<8;page++)
        {
                for (col=0;col<64;col++)
                {
                        WriteData(puts[x]);
                        x++;
                }
        }
        page =0;
        col =64;
        for (page=0;page<8;page++)
        {
                for (col=64;col<128;col++)
                {
                        WriteData(puts[x]);
                        x++;
                }
        }
        page =0;
        col =128;
        for (page=0;page<8;page++)
        {
                for (col=128;col<192;col++)
                {
                        WriteData(puts[x]);
                        x++;
                }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us,usn;
        while (usn!=0)
        {
                usn =2;
                while (usn!=0)
                {
                        us =0xf6;
                        while(us!=0) {us--;};
                        usn--;
                }
                MS--;
        }
}

void main (void)
{
         WDTCN     = 0xDE;
         WDTCN     = 0xAD;

         XBR2      = 0x40;

//        unsigned int i;
        Delay(1);
        LcmInit();

        while(1)
        {

       LcmPutThreehz( puts );
                Delay(30);

        }
}

/*--  文字:  小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unsigned char code puts[]={
0x00,0x00,0x00,0xC0,0x70,0x20,0x00,0xFF,0x00,0x10,0x20,0xC0,0x80,0x00,0x00,0x00,
0x04,0x02,0x01,0x00,0x00,0x40,0x80,0x7F,0x00,0x00,0x00,0x00,0x01,0x07,0x02,0x00,
0x00,0x08,0x28,0x49,0x8A,0x0C,0xC8,0x38,0x08,0x00,0xF8,0x00,0x00,0xFF,0x00,0x00,
0x40,0x20,0x10,0x08,0x04,0x03,0x06,0x38,0x10,0x00,0x07,0x20,0x40,0x3F,0x00,0x00,
...

/*--  文字:  人  --*/
/*--  宋体48;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64x64   --*/
unsigned char code puts[]={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8,0xF0,0xF0,0xE0,
0xE0,0xC0,0xC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网友A:
这里面不是有注释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面不是有注释么?

他这个注释我看不太明白,还有就是那些个函数都有什么作用 我也不懂...

网友B:
哪句不懂可以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句不懂可以问

void Locatexy(void)          //坐标定位
{
        unsigned char x,y;
        switch (col &0xc0)
        {
                case 0x00:{BusyL();break;}
                case 0x40:{BusyM();break;}
                case 0x80:{BusyR();break;}
    }
        x =col &0x3f | 0x40;
        y=page &0x07 | 0xB8;
这一段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C:
哪位闲的蛋疼可以试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void Locatexy(void)          //坐标定位
{
        unsigned char x,y;

可以结合芯片资料去看程序,光看程序不太好懂

网友E:
购买液晶,商家赠送程序。
如果不送程序,就不买。

根本就不用自己写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购买液晶,商家赠送程序。
如果不送程序,就不买。

商家赠送的是汇编

网友B:
这个屏分左中右三个区,列 0-63,64-127, 128-191,根据显示的位置,设置列地址,由于列地址只有0-63,所以有3个片选,分别设置3个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