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芯片寻找

楼主(2016-04-08):
不知道有锂电充电和保护一体的芯片? 就是4056+8205+DW01一体这样的芯片

网友A:
保护部分一般都做在了电池包里了

网友B:
后两种一体,好像有;

三者一体,基本断定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护部分一般都做在了电池包里了

你说的这个是可拆卸电池,不可拆的是充电芯片+过冲过放保护+电芯

网友C:
根据楼主的要求
多了个升压输出功能
电池输出却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们公司的芯片都是三合一的。106580068。。。。

规格书发出来让各位电工见识一下啊,可以的话,相信少不了有电工联系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后两种一体,好像有;

三者一体,基本断定没有。

就是没见过,才来请教各位的。

网友D:
那位戈兄说的对,不是我描述的芯片。你的这个型号比较常见。

楼主:
老兄,发这么多,都不是我描述的那种芯片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是三合一的。锂电DW01+8205+升压+充电。

他想要电池输出不要升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