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教高手!高压DC-DC设计

楼主(2016-04-08):
输入电压:2000VDC或4000VDC
要    求:隔离输出5V~24VDC电源,功率约15W
思路1:将输入降到100V~200V的幅度,采用隔离模块得到5V~24VDC电源
思路2:直接将电压降到5V~24V,隔离输出
请大侠们不吝赐教,拜谢!

网友A:
功率不大,还好处理吧

网友B:
为啥要这么高的电压

楼主:
这个是用在电网直流输电方面的,所以电压就有那么高

网友C:
拉个220过去。。。。。。

网友D:
直接用个电源模块,直接从4000到5V(很简单)。
或者用高压包(很便宜);
或者用降压变压器,然后用个简单的整流电路,再用7805.
指标要求没有提全,只能跑火车了,抛砖引玉。

网友E:
先找高压元件.

网友E:
只能向国外大厂求助了.

网友F:
直接或者分级都是可以的.

网友G:
这个好像是船上的电压等级吧

楼主:
柔性直流输电系统上的,母线电压可达到50KV以上

网友H:
还是找一个高耐压的MOS管或大功率的开关管,升高频率,做一个相对应的脉冲变压器,输出一个直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还是找一个高耐压的MOS管或大功率的开关管,升高频率,做一个相对应的脉冲变压器,输出一个直流。 ...

能做4KV开关经过变压器输出的,耐压大概要10KV了吧。。。。。。
好不好找啊?反正我没有听过这样的元件。。。

网友C:
电压有2KV,或许可以用气隙做开关。
我没有试过。。。。。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能做4KV开关经过变压器输出的,耐压大概要10KV了吧。。。。。。
好不好找啊?反正我没有听过这样的元件。 ...

还有另种思路,工作在线性状态,用多个MOS管用共G的方式串接一起,再用一个高频变压器接到高压电源,用一个高频正弦波驱动,次边就得到降压的。

网友H:
思路是这样,用多个MOS分压而成。

网友C:
应该可以吧。不过好复杂啊。
还有,驱动的电源哪里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电压有2KV,或许可以用气隙做开关。
我没有试过。。。。。

抱歉,好像不行啊。
把变压器和气隙并联,原来变压器的位置换成一个电阻?就算可以效率也会很差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应该可以吧。不过好复杂啊。
还有,驱动的电源哪里来?

通过电阻分压而得到,小信号的产生需要的能量很小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抱歉,好像不行啊。
把变压器和气隙并联,原来变压器的位置换成一个电阻?就算可以效率也会很差啊。。。 ...

本来是不求效率啊,并且要考量磁包和,如晶体管的收音机音频功率级就是这样做的,现在没有高压的MOS管,用多个来共同分压,

网友C:
还可以试试把变压器和气隙串联。。。。。。

网友H:
其实高压的IGBT一大把,用不上这么复杂的电路,一颗搞定,http://www.henlito.com/chinese/news/10/5290.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其实高压的IGBT一大把,用不上这么复杂的电路,一颗搞定,http://www.henlito.com/chinese/news/10/5290.ht ...

成本高。。。。那个都是若干KA级别的,不是小功率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成本高。。。。那个都是若干KA级别的,不是小功率的。。。。

高压的糸统也不好玩,即使用上了高压器件。要不,央企保定特变早关门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电压有2KV,或许可以用气隙做开关。
我没有试过。。。。。

长期可靠性有问题吧?通过气隙放电来得到吧,放电一次,伤一次。

网友C:
引用 网友H:
长期可靠性有问题吧?通过气隙放电来得到吧,放电一次,伤一次。

寿命。。。。。可以通过选择材料和制作工艺来控制,我想

网友I:
几万伏总会有交流波动,直接用交流过变压器行不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几万伏总会有交流波动,直接用交流过变压器行不

波动频率多高呢?如果工频,波动幅度多大呢?这都是不确定因素啊。

网友I:
利用能量转换行不,
20000V点个灯泡,光伏发电
20000v电解水,之后燃烧发电
再想想也许有办法

网友J:
有钱,定做

网友H:
以上兄弟,正经一点行吗?LZ还是在认真地求教问题的。

楼主(2016-05-10):
非常感谢各位的探讨,其实我有个方案的,在750V下试了没有问题,但放到4000V下同样的拓扑结构好像不行。试验不是我做的,我只是提供了思路和参数指导。估计4000V时参数选择不对,但发热貌似有点厉害。我采用150V/5W的稳压管分压,4000V用26个稳压管(当然前面串一限流电阻),取其中3个或4个稳压管的稳压作为宽电压DC-DC的输入。

网友K:
个人感觉能量转换靠谱,用一串大功率LED,约1300个,紧密排列,固定在一个大散热片上,对面是太阳能电池板充电器,淘宝有卖,这样一来,成本不高且能量可靠

网友K:
如果有兴趣,本人愿意免费帮忙设计,也给自己一个技术积累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如果有兴趣,本人愿意免费帮忙设计,也给自己一个技术积累

这成本是不是太高了点,1300个LED成本要多少啊,还要太阳能板做转换,估计造价不菲

网友L:
2000VDC的话,用10A 3000V的IGBT,型号IXGH10N300,某宝价格十多元,Digikey价格100元。
采用单端反激拓扑,反压峰值设计小一点,比如200V,占空比10%。
通用PWM控制器做主控,可能要加IGBT驱动级。用Viso=5000Vrms的光耦做电压反馈。

IGBT的电流越小越好,1A足够,没找到卖家。

网友M:
楼主课题有点意思,应该是可以用开关电源的方式解决的。

网友N(2016-06-11):
去TI官网看下zhcu107a.pdf ,把MOSFET换成IGBT,但是不知道高压对漆包线的层间绝缘的影响,实在不行三重绝缘线吧,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K(2016-09-09):
引用 楼主:
这成本是不是太高了点,1300个LED成本要多少啊,还要太阳能板做转换,估计造价不菲 ...

灯不到1元一个,太阳能充电器淘宝有卖,这个能有多少成本,而且是基本不用研发,不用懂什么拓扑,直接可以用的方案。
有的时候,就是在于敢不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