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F7discovery的audio时钟问题

楼主(2016-04-08):
请教如图,F7discovery开发板,想输出WAV音频文件,SAI2那个时钟应该怎么配?例程看不懂时钟配了多少

网友A:
因为时钟太复杂,cubeMX这里没有参考手册里的时钟树直观,最好结合时钟树看。

这个地方配置跟你的音频采样率有关系。这个SAI2时钟可能有两种情形。
F7参考手里有个表格,table 181,那里列出了不同音频采样频率所需的SAI_CK参数。

另外,F7DISCOVERY 的AUDIO参考代码里有相关配置:
void BSP_AUDIO_OUT_ClockConfig(SAI_HandleTypeDef *hsai, uint32_t AudioFreq, void *Params)
{
  RCC_PeriphCLKInitTypeDef RCC_ExCLKInitStruct;
  HAL_RCCEx_GetPeriphCLKConfig(&RCC_ExCLKInitStruct);

  /* Set the PLL configuration according to the audio frequency */
  if((AudioFreq == AUDIO_FREQUENCY_11K) || (AudioFreq == AUDIO_FREQUENCY_22K) || (AudioFreq == AUDIO_FREQUENCY_44K))
  {
    /* Configure PLLSAI prescalers */
    /* PLLI2S_VCO: VCO_429M
    SAI_CLK(first level) = PLLI2S_VCO/PLLSAIQ = 429/2 = 214.5 Mhz
    SAI_CLK_x = SAI_CLK(first level)/PLLI2SDivQ = 214.5/19 = 11.289 Mhz */
    RCC_ExCLKInitStruct.PeriphClockSelection = RCC_PERIPHCLK_SAI2;
    RCC_ExCLKInitStruct.Sai2ClockSelection = RCC_SAI2CLKSOURCE_PLLI2S;
    RCC_ExCLKInitStruct.PLLI2S.PLLI2SP = 8;
    RCC_ExCLKInitStruct.PLLI2S.PLLI2SN = 429;
    RCC_ExCLKInitStruct.PLLI2S.PLLI2SQ = 2;
    RCC_ExCLKInitStruct.PLLI2SDivQ = 19;
    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RCC_ExCLKInitStruct);
  }
  else /* AUDIO_FREQUENCY_8K, AUDIO_FREQUENCY_16K, AUDIO_FREQUENCY_48K), AUDIO_FREQUENCY_96K */
  {
    /* SAI clock config
    PLLI2S_VCO: VCO_344M
    SAI_CLK(first level) = PLLI2S_VCO/PLLSAIQ = 344/7 = 49.142 Mhz
    SAI_CLK_x = SAI_CLK(first level)/PLLI2SDivQ = 49.142/1 = 49.142 Mhz */
    RCC_ExCLKInitStruct.PeriphClockSelection = RCC_PERIPHCLK_SAI2;
    RCC_ExCLKInitStruct.Sai2ClockSelection = RCC_SAI2CLKSOURCE_PLLI2S;
//    RCC_ExCLKInitStruct.PLLI2S.PLLI2SP = 8;
    RCC_ExCLKInitStruct.PLLI2S.PLLI2SN = 344;
    RCC_ExCLKInitStruct.PLLI2S.PLLI2SQ = 7;
    RCC_ExCLKInitStruct.PLLI2SDivQ = 1;
    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RCC_ExCLKInitStruct);
  }
}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
这个函数我调用了按照AUDIO_FREQUENCY_48K初始化的,但是音频输出不正确,我绝得可能是PLLI2S_VCO: VCO_344M没配置对,您知道这个344M怎么配置吗

楼主:
问题已解决,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