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PCB

楼主(2016-04-08):
请问一下各位,做高频(5G)PCB用哪种材质呀?我现在一个款产品用的是FR4板材,PCB天线部分VSWR在1.5左右,电路部分Delay Time在1.1nS
想使用一种介电常数比FR4更小的板材。求推荐!!!

网友A:
那你应该联系板厂问问,我们供应商现在有2.2的介电常数的基板,Necpcb你自己搜下吧

网友B:
罗杰斯的材料,一般问问制版厂商就行,射频微波一般用的

楼主:
罗杰斯的材料???是一种怎么材料呀?

网友C:
RO4003C,RO4350B的介电常数 都比FR-4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