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L053做Virtual Com Port问题

楼主(2016-04-08):
用CUBEMX 配置USB VCP,按照网上的配置生成的工程烧进去之后WINDOWN识别不出设备,显示Unknow Device. 安装VCP_V1.3.1_Setup.exe驱动也报告说安装失败。。。检查了N遍硬件和初始化的程序,都没什么头绪,唯一可疑的是在HAL_PCD_MspInit(PCD_HandleTypeDef* hpcd)中好像缺了IO的初始化代码。。。不过好像加上去了没什么卵用。。。。。快要崩溃了。。。有人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__GPIOA_CLK_ENABLE();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0_USB;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楼主:
补充一下,D+上是通过5V接了个1.5K的上拉电阻的。

网友A:
可能是上位机驱动方面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两台电脑上都试过,一台是64位的WIN7,另外一台是32位的WIN7,电脑都没有像下面图片这样显示Virtual COM ...

一直用USB库,没有发现这问题,
倒是经常有黄色感叹号。

网友B:
你排除你的硬件有无问题,再看看你的程序设置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排除你的硬件有无问题,再看看你的程序设置的对不对

硬件原来接个STF202做ESD保护的,现在都卸下来,只串两个10欧电阻,D+接1.5K上拉。。。从端子到片子上的管脚都量过了,没查出哪里连接有问题。。。难道是端子和线接触有问题,但是线也换过两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用USB库,没有发现这问题,
倒是经常有黄色感叹号。

在STM32L053上用过USB库吗? 我看网上都是F4和F1用的。

网友C:
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资源管理器里能看到枚举后设备的vidpid,看不到的话就查硬件问题吧

我也觉得很可能是硬件问题,可是查了很久都没有头绪。。。上拉电阻如果接5V会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很可能是硬件问题,可是查了很久都没有头绪。。。上拉电阻如果接5V会不会有问题的? ...

上拉1.5k到3v3不能乱改,试试去掉外部的上拉电阻。
RM0367, P902已经指出D+线内部有上拉(Embedded pull-up resistor on USB_DP line)。
至于IO初始化,跟踪下USBD_Init调用了USBD_LL_Init,USBD_LL_Init调用了HAL_PCD_Init,HAL_PCD_Init调用了HAL_PCD_MspInit。HAL_PCD_MspInit是以__weak实现的,在usbd_conf.c文件中进行了重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拉1.5k到3v3不能乱改,试试去掉外部的上拉电阻。
RM0367, P902已经指出D+线内部有上拉(Embedded pull- ...
那个1.5K上拉是用来给主机识别FS和LS用的。去掉了好像也没有作用。。。。
我现在上拉电阻接的是+5V的,回头再试试上拉3.3V。

在CUBEMX生成的工程里唯一发现的问题可能是在HAL_PCD_MspInit里根本没有初始化IO的代码,这个后来自己加上去了,不知道有没有用。

网友E:
似乎好多盗版WIN7会因为少文件(USBSER.SYS)无法安装驱动 不知道你的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似乎好多盗版WIN7会因为少文件(USBSER.SYS)无法安装驱动 不知道你的是不是

驱动现在装上了,只是识别不出板子,怀疑还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F:
l053跟哪个系列兼容  l151?  似乎只有103要外加电阻  别的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l053跟哪个系列兼容  l151?  似乎只有103要外加电阻  别的不用

好像跟151差不多,多了BC1.2支持,1K专用缓冲和USB2.0 POWER MANAGEMENT支持。内部也有集成的上拉电阻。

网友G:
你直接用stlink v2.1的那个Windows驱动试一下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像跟151差不多,多了BC1.2支持,1K专用缓冲和USB2.0 POWER MANAGEMENT支持。内部也有集成的上拉电阻。 ...

下了个L053的PDF帮你看了下。。。这个片子跟F0系列差不多。基本可以照搬F0
0  将其他所有模块和功能关闭,最好是新建一个专门USB测试工程。   硬件把外挂电阻扔掉,芯片里面有电阻。
1  请理顺时钟模块,可以用内部HSI16M通过PLL生成*6/2=48M给USB和CPU。调试界面确认RCC相应的寄存器位,确保,肯定,保证,确保PLL出来48M给USB和CPU。 确认已经使能USB即RCC_APB1ENR.USBEN位    USB引脚不需要配置,上电默认是USB功能的。
2  你之前去掉外部电阻能否识别到未知设备。  如果之前已经能发现未知USB设备,那么硬件应该没问题,如果不能, 去USB调试窗翻转USB_BDCR.DPPU位,应该会发现未知USB设备,如果不能,应该是硬件问题。
3  这个CUBEMX我不懂,之前一模一样生成新工程,一个工程无法枚举USB,一个可以枚举。也就没用这个CUBEMX了。 如果上面2步没问题,你可以考虑追一下CUBE生成工程的USB处理流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下了个L053的PDF帮你看了下。。。这个片子跟F0系列差不多。基本可以照搬F0
0  将其他所有模块和功能关 ...

是的,看了一下L0的参考文件,芯片有内部上拉,后来把自己焊的上拉去掉了。
最后发现可能是CUBMEMX 的BUG。自动生成的工程漏了下面代码,1楼的代码没把输出模式设为OD输出和上拉,所以也连不上。这次改成下面这样就可以了,感觉是被ST坑了一把。。。。谢谢大家帮忙。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__GPIOA_CLK_ENABLE();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0_USB;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网友F(点评):
额,我印象里st的芯片好像默认都USB不用设置

网友H(2016-05-26):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D+上是通过5V接了个1.5K的上拉电阻的。

3.3v上拉1.5电阻,5v上拉1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