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中的两个二极管什么作用,谢谢!

楼主(2016-04-08):
请问这个运放电路中的两个二极管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A:
查查求对数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查求对数电路。

精密整流而已,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真心求大神指导@lymex @chunyang @maychang

猜测是精密整流电路。
不过,图中未标注左边两条线接到哪里。如果是精密整流电路,R9下端必须接地,信号由R6左端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