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PWM关闭问题

楼主(2016-04-08):
请教一下STM32系列的关PWM时,关那个寄存器可靠些!

网友A:
有人通过关闭TIMER的运行达到停止PWM,这样肯定也是可以的。就是停止时刻电平不确定。【操作CEN位】

最好 使用TIMx_CCER相应通道的CCiE位 =0 。
【注意:对于互补通道CCiE=CCiNE同时0时,OISx, OISxN, CCxP and CCxNP这些位也得保持为0.】

对于常规定时器的通道,当其CCiE位清零时,其OCi对应输出为 0.
对于高级定时器,当其CCiE位、CCiNE位清零时它们输出也是确定的,只是其电平的确定比常规定时器稍微啰嗦点,它们还跟其它控制位与极性位有关。

***当然,也可以通过修改CCR的值,使其等于0或大于ARR 达到变相关闭PWM的目的,此时输出电平也可以确定。

网友B:
你是要做四旋翼吗?

网友C:
直接把timer关了是不是可以啊
我一般直接用ucos ii的软件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