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单端信号转差分信号

楼主(2016-04-08):
我将SCA100T倾角传感器输出的模拟信号转换成差分信号,选用的是差分转换芯片AD8138AR,具体电路如下图所示:

传感器水平放置时,模拟端Vout-X输出电压为2.49V,但是连接到差分转换芯片后,电压立马变成了0.7V,这是什么原因???求各位大神指点!谢过!!!

楼主:
补充:AD8138AR输出端如果接的不是传感器模拟信号,而是普通的电压源(例如+5V或+2.5V电压源),都能正常的进行差分转换!

网友A:
将R1、R2短路。
C1、C2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R1、R2短路。
C1、C2拆了。

为什么?能细说一下吗?谢谢

网友A:
后面的输入电阻那么小,你这点信号不都耗在R1、R2上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能细说一下吗?谢谢

可以先试试行不行

楼主:
请问这个阻抗匹配怎么理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阻抗匹配怎么理解

怎么没有TL081的相关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阻抗匹配怎么理解

高频的我不懂,只谈低频和直流:
通常,谈到“阻抗匹配”的地方,是为了得到最大功率。这个你可以计算一下;
你在本帖中的例子不属于阻抗匹配,不需要“匹配”,而是输入阻抗越大越好。

楼主(2016-05-09):
引用 网友B:
怎么没有TL081的相关电路?

没有  别人的**里没有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