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问题咨询

楼主(2016-04-08):
如果负载恒定,希望控制电机(比如直流有刷电机)保持同时2个控制环路电流恒定和转速恒定,可以?如果转速恒定,但是电流给定不一定是恒定的吧?这样电流就不会恒定。

网友A:
本身,电机的电流就是一个 正玄波,  恒流,的作用是限制最高电流

网友B:
直流有刷电机的转速取决于电压,输出转矩决定了工作电流。
你想通过恒流控制其输出转矩,那就无法维持此时的电压了。

网友C:
楼主去好好看一下电机学或电机与拖动:直流他励(永磁也属于他励)电动机的转速与其反电势成正比。而电机的电磁转矩与电枢电流成正比。
如果说负载真正是恒定的,且其他附加转矩也是恒定的,那么如果你供给电机的电压恒定了,其转速也就恒定了,电磁转矩也恒定了(除了启动过程外)。那么其电流也恒定了。但现实的情况是负载和其他附加转矩要恒定不易(多少总有些波动),所以转速和电流也多少会有少许波动。

网友D:
我也想知道电机的恒流控制原理。希望大神出来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