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用FOC库做电机调速的问题

楼主(2016-04-08):
最近第一次用STM32的FOC库做电机调速的工作遇到好多问题。在官网下载FOC的4.2的库后在workbench配置完电机参数后将头文件覆盖到了SystemDriveParms文件夹后。用keil5依次打开priject——MDK-ARM——STM32F10X-workspace后在keil的左侧文件栏不像说明书一样。缺少了C:\Users\lenovo\Desktop\QQ截图20160408160812中MC-library部分。这是什么原因呢。或者我该怎么进一步配置。求教各位了。是在不行只能用IAR试下了,但是好多代码都是用KEIL编的。再改起来很费事的感觉。。。

网友A:
是不是工程是低版本的呢

网友B:
应该是版本问题或者是选择的IDE问题

楼主:
工程是KEIL4的文件。我用的是KEIL5打开的。还需要做哪些配置呢。这个keil5不向下兼容吗?

网友C:
我用4.2的,也是第次用这个搞,配置好后电机就能正常运行,只是能运行,其它的还没有搞,用的KEIL5.18A

网友D:
官网下载的web版本,MC-library只给出H文件和obj文件,没源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官网下载的web版本,MC-library只给出H文件和obj文件,没源代码。

那这个电机套件配置正确的话可以初步让电机动起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4.2的,也是第次用这个搞,配置好后电机就能正常运行,只是能运行,其它的还没有搞,用的KEIL5. ...

您好能否接着和你沟通下呢,可以加我q哈:1451422516.也是刚搞电机这个好多在摸索中。希望能跟你取取经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这个电机套件配置正确的话可以初步让电机动起来吗

当然可以

网友C:
ST的库低速时抖动很大,有好的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