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接法中,当模拟开关扫描不同电平时哪种接法好点

楼主(2016-04-08):
输入电平通过模拟开关分配,开关输入不同电平进行扫描,切换开关同时改变电平,通过复用产生多通道电平,当开关关断时,希望运放输出电压能在下次开关导通前保持一段时间,电容接在输入端好还是输出端好呢

网友A:
1。错误,2正确 。

网友B:
有可能下图电路输出更持久。这要看如何定义输入电平“消失”。 如果“消失”是指切断信号源输出(跟随器输入2),跟随器输出2更持久是肯定的。但假如前信号源输出内阻很低,“消失” 指的是信号源供电消失导致的信号消失,下图跟随器的输出将无法保持。总之,这个问题无确切答案。 保持时间取决于输入输出电阻和电容10uF的乘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错误,2正确 。

这俩都是从别的地方抄的,1的方法总感觉电平消失后会震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下图电路输出更持久。这要看如何定义输入电平“消失”。 如果“消失”是指断开信号源输出,跟随器输 ...

消失,另一边接的是4051这种模拟开关,通过开关关段让电平消失

网友C:
电容1电路对负载和运放输出电阻放电,2电路对信号源内阻和运放输入电阻放电。仅考虑"持久",最好用二极管。

网友A:
以输出2为佳。

网友A:
模拟通道有电阻和电容,加驱动的目的,加速冲电,也就是快速稳定,不应在输出端加电容。

网友D:
正如沙发所说,右图上是错误的电路,不管它用在哪儿(除非那不是运放);
一般来说,电路中的保持电容太大了,除非希望达到秒级的保持时间。
如果前端的模拟开关采用CD405x,则目前电路参数的响应时间较长,至少需要7ms才能达到设定值的99.9%(+-7.5V电源)
如果采用单5V电源,则可能需要35ms才能达到设定值的99.9%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如沙发所说,右图上是错误的电路,不管它用在哪儿(除非那不是运放);
一般来说,电路中的保持电容太大 ...

谢谢,我懒省事随便写了个电容值,实际电容不到1uF

网友E:
输出1的接法是错误的,当然单单拿这个图来说没法确定它是对还是错。。

对于运放来说,如果要工作在线性状态,反相输入端会跟踪同相输入端的变化。
问题是,输出1的电容是在运放的输出端,一旦同相输入端电压发生变化,输出端由于运放内阻和输出端接的这个电容问题,会导致反相输入端的电压变化相对要慢一些。结果就是相移·······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输出1的接法是错误的,当然单单拿这个图来说没法确定它是对还是错。。

对于运放来说,如果要工作在线性状 ...

不是简单的相移,而是很有可能直接就振荡了。
在运放输出端直接接电容,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直接判定为“设计错误”!

没错滴,我打的那几个·····就是后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