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编译结果这么大,科学么

楼主(2016-04-08):
谢谢,请看一下附件,关于具体问题现象描述的很详细

1.        Timer1中断中静态变量声明几个就造成了1Kbyte+的ROM增加,
2.        初始化函数占用程序特别大,为什么?

网友A:
可以用sdcc来编译

网友B:
你的静态变量是不是定义的太多导致的啊

网友:
是不是浮点型的问题?

网友C:
这是优化的问题,所有没有调用(包括直接或间接调用的函数/库函数)的函数代码(code, in readonly memory) 都会在最后的输出文件里消失。

楼主(2016-05-10):
引用 网友C:
这是优化的问题,所有没有调用(包括直接或间接调用的函数/库函数)的函数代码(code, in readonly memory) 都 ...

谢谢啦,那请问我把库函数去掉,写成了寄存器,就省出来2K,是不是就是这个道理,按道理说,调用库函数没用的不应该编译生成最终代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静态变量是不是定义的太多导致的啊

静态变量是不少,不过这也不是关键问题,还是谢谢啦

网友:
科学,应该就是这样的,你可以看看生成的代码对应的汇编,或者自己用汇编写也是可以的。

网友D:
如果不超过存储空间容量就没用问题,你不用担心。总是有人有强迫症,想把代码亚索到最小,实际上这个是多虑了,只要存储空间够存储你的程序,就算刚刚好,一个B特也不多,那也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E:
楼主用的什么编译软件,会不会是软件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