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单片机+LCD1602液晶显示的问题~求指导

楼主(2016-04-08):
sbit LCD_RS=P3^5;//定义引脚
sbit LCD_RW=P3^6;
sbit LCD_E=P3^7;
#define LCD_Data P2

/********宏定义***********************************************************/
#define Busy    0x80 //用于检测LCD状态字中的Busy标识

/********数据定义*************************************************************/
code BYTE table[]={48,49,50,51,52,53,54,55,56,57};     //0_9 ascii码的数字

/********函数声明*************************************************************/
void WriteDataLCD(BYTE WR_DATA);                    //写数据
void WriteCommandLCD(BYTE WCLCD);        //写命令
void WriteCommandLCD1(BYTE WCLCD);        //写命令
void busy_check(void);                        //读状态
void LCDInit(void);                                        //初始化
void DisplayOneChar(BYTE X, BYTE Y, BYTE DData);            //相应坐标显示字节内容
void DisplayListChar(BYTE X, BYTE Y, BYTE code *DData);    //相应坐标开始显示一串内容
//void delay1MS(uint t)
//{
//    uint i,j;
//    for(i=0;i<t;i++)
//    for(j=0;j<935;j++);
//}

/*初始化*/
void LCDInit(void)
{
    WriteCommandLCD(0x38);//不检测忙信号
    WriteCommandLCD(0x08);     //关闭显示
    WriteCommandLCD(0x01);     //显示清屏
    WriteCommandLCD(0x06);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WriteCommandLCD(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按指定位置显示一串字符*/
void DisplayListChar(BYTE X, BYTE Y, BYTE code *DData)
{
     BYTE ListLength;
     ListLength = 0;
     X &= 0xF;
    Y &= 0x1;                 //限制X不能大于15,Y不能大于1
     while (DData[ListLength]>=0x20){ //若到达字串尾则退出
           if (X <= 0xF){         //X坐标应小于0xF
             DisplayOneChar(X, Y, DData[ListLength]); //显示单个字符
             ListLength++;
             X++;
        }
      }
}

/*按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void DisplayOneChar(BYTE X, BYTE Y, BYTE DData)
{
    X &= 0xF;
     Y &= 0x1;                //限制X不能大于15,Y不能大于1
     if (Y)
     X |= 0x40;         //当要显示第二行时地址码+0x40;

    X |= 0x80;             //算出指令码
     WriteCommandLCD(X); //发送地址码
     WriteDataLCD(DData);
}

/***********写指令********************************************************/
void WriteCommandLCD(BYTE WCLCD)
{
    busy_check();
    LCD_Data = WCLCD;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E = 1;
    LCD_E = 0;
}

/***********写数据********************************************************/
void WriteDataLCD(BYTE WR_DATA)
{
    busy_check(); //检测忙
     LCD_Data = WR_DATA;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 = 1;
    LCD_E = 0;
}

//检测忙信号
void busy_check(void)
{
     LCD_Data = 0xFF;
    LCD_E = 0;
     LCD_RS = 0;
     LCD_RW = 1;
     LCD_E = 1;
     while (LCD_Data & Busy);
    LCD_E = 0;
}
由于数据端D0-D7用到了不同IO口~在程序中如何修改才行~求大神指导

网友A:
你这样的情况,建议重新写一个函数,替换void WriteDataLCD(BYTE WR_DATA);

网友B:
电路和程序完全不一样
改电路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和程序完全不一样
改电路更简单

我已经更改了~数据端D0-D7用P2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和程序完全不一样
改电路更简单

大神~你懂ENC28J60以太网模块?我与stc12单片机通讯出了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你懂ENC28J60以太网模块?我与stc12单片机通讯出了问题

什么问题?
两边的电源电压是否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问题?
两边的电源电压是否一样?

ENC28j60我是用3.3V供电的~无法访问IP

楼主:
引用 楼主:
ENC28j60我是用3.3V供电的~无法访问IP

这是我用的程序

网友B:
引用 楼主:
ENC28j60我是用3.3V供电的~无法访问IP

这个芯片需要协议栈的支持,你的程序移植了协议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需要协议栈的支持,你的程序移植了协议没?

现在可以ping通了~vb winsock控件怎么才能与单片机通讯??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可以ping通了~vb winsock控件怎么才能与单片机通讯??

PING 通了,vb winsock 要和28J60建立通信(指定IP地址和端口),STC12也通过SPI和28J60进行数据交互,这样两者就可以通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NG 通了,vb winsock 要和28J60建立通信(指定IP地址和端口),STC12也通过SPI和28J60进行数据交互,这 ...

我想建立一个这样的界面~与ENC28J60通讯~该怎么样弄?

网友C:
单独写个输出函数,判断写的数据每一位,然后让对应IO口输出高低电平即可。判断执行8次,就能写一个完整的unsigned char 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