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压采集的运放电路

楼主(2016-04-08):
各位大神好:

    本人在设计交流采集电路时,从网上找了一些电路,最终采用了如下电路,仿真和实际运行可行,但不了解原理,各位大神能否给讲一下这个电路怎么分析,谢谢!
    外部输入是市电380V,经过10个100K电阻进入运放。但是电路是怎么转换成内部的电压信号的?这个电路对雷击浪涌和共模干扰如何防护??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一个差分转单端而已,齐纳管保护,电容滤波,多电阻串联提高耐压和功率

网友B:
基本可以,但不知带宽需求。
如果有一定的带宽要求,则需要考虑频响补偿。

楼主:
2楼能否详细说一下差分转单端电路,电流是怎么流的??

网友C:
难道是 输入电压不同,齐纳管上的压降不同,通过采样齐纳管上的压降来确定?

楼主:
实际上去掉齐纳二极管也是可以用的

网友D:
I-Ⅴ变换那个贴子,我以及他人关于R60的论述你没看?它与这里的齐钠管同理。

网友B:
这里的齐纳管到底保护了谁呢?

网友E(2017-10-12):
版主这个电路现在清晰了吗,我现在刚好遇到这个电路,小白求介绍原理,感谢

网友F:
P6SMB,不是TVS管吗?

网友G:
请问Vout是多少,为啥我算出来等于0

网友H(2018-09-27):
一个差分电路,精度上不知道能不能达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