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模块选择

楼主(2016-04-08):
在画电路图时由于要和传感器和无线网模块串口连接,串口接收(RX)发送(TX)的引脚不够用能够添加什么模块或方法能解决,希望大家给点建议或者用过的案例.谢谢大家!

网友A:
选用多串口的型号!或者用普通IO口做模拟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用多串口的型号!或者用普通IO口做模拟串口!

可以介绍一些多路开关的型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介绍一些多路开关的型号吗?

你可以在Microchip官网选型号,我也只用过2路串口的Pic18f25k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