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希望大家能够帮忙

楼主(2016-04-08):
在AD画电路图时由于要和传感器和无线网模块串口连接,单片机的串口接收(RX)发送(TX)的引脚不够用能够添加什么模块或方法能解决,希望大家给点建议或者用过的案例.谢谢大家!

网友A:
我用的STC15系列的单片机  4个串口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STC15系列的单片机  4个串口可以使用。

谢谢

网友B:
用模拟开关切换一下?如cd4066

网友C:
用多余的I/O口,软件模拟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模拟开关切换一下?如cd4066

你好!有cd4066的应用案例或者电路吗?cd4052呢?可以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有cd4066的应用案例或者电路吗?cd4052呢?可以用吗?

主要是分时复用的思想。如果不涉及到同时使用串口。模拟开关应该都可以。

网友D:
除了模拟开关,也可以做成主从方式串口复用,一主多从,主的发直接连多个收,多个发分别接一个二极管的负极,这多个二极管的正极接一起接到主的收并用一个上拉电阻接到VCC(其实就是个最简单的DTL与门电路,必须全部输入是1,输出才是1),软件上通信只能由主发起,从的都有自己的地址码,对上的会应答。我98年设计的一个51单片机多机通信系统就是这么做的。
01年也用89C2051做过1个用软件模块的串口,当时的项目只要用到发,比较好做,接收模拟是另一个同事后来在别的项目上做的,我都没关注过他怎么做的,因为我后来纯做PCB设计,不关心这些了。
我现在的单位一般都是串口不够就改用串口更多的单片机了,现在的ARM芯片品种丰富,价格又低,已经不可以用我十几年前的观点来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