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PER22A开机就烧了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04-08):
有线机顶盒VIPER22A坏了维修,换了VIPER22A后重新开机,开机VIPER22A就起火烧掉了,不知是什么原因?我现在都不敢修了

网友A:
测量短路了吗?

网友A:
可能存在短路的地方,用万用表测量一下。

网友B:
VIPER22A烧掉的原因可能会有很多种,但总体来说都是由于过电压或者过电流引起的,更换后开机起火,首先需要检查的是经过再次焊接后,是否有引脚错误、是否残留有锡珠等人为原因,如果焊接上无异常,需要检查电路中其他异常,找出高电压、大电流的来源。

网友C:
是不是电源过高造成的?

网友C:
没有过压保护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