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8.00元(功能说明)
[资料分享] rs-485接口电路详解

楼主(2016-04-09):
6楼网友指出该方案的错误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1451796&pid=6734264&fromuid=702076
7楼给出了更好的方案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1451796&pid=6734694&fromuid=702076

网友A:
严重错误的电路。
这个电路应该出自周立功(公司),自从看了这个电路之后,
顿时就对周立功失去了信心。

网友B:
@fzyuan  能否指出具体不当的地方

网友C:
这是个很老的资料了. 从工作效果来说, 这个电路是可以工作的, 应付低速的场合.
也许二楼认为电路里的问题
1. 应该用共模电感, 却用两个电感, 而且还 220uH 这么大, 后面还带 0.1uF 的电容, 实在太限制传输速度了
2. 终端电阻没有, 不过这可以放在接口外面, 或者线索里面.
3. AB 之间的 TVS 管, 加  V6 并不合理吧

网友D:
C1,C2 的取值不太合理

网友A:
所谓的图1(文档中并没有图号,所以这里的图1是指文档中的第一个图)中,除了485芯片(SP485)和接插件J1外,每一个元件都存在问题:
1.电容C1、C2:
          0.1uF的电容相当于多少米电缆(且用普通)的线间电容呢?约30km。(330pF/100m,数据来源:http://www.linkwan.com/gb/routertech/article/cable/index.htm,当然还可以参考某些国家标准);
          这显然是很不合理的,总线上至少需要2个节点,但还没有拉线,这时的等效负载已经就已经达到60km了。
          为了驱动这2个节点的容性负载,19200bps波特率下,假设希望能在1/3的位宽时间内达到60%的电平(这个要求已经很低很低了),那么总线的直流电阻必须小于86欧姆(这里可以联想一下芯片的输出阻抗、电缆的直流电阻等等)。
这么看来,哪怕就算去掉电路中的电感,这个485转换器在零距离情况下,也驱动不了几个节点(这还是基于19200bps的,要是115200bps,就直接死了,可能连单节点的自发自收都有问题)。

2.电感L1、L2:
加入电感之后的分析更复杂了,我吃不消。希望有哪位大神来分析一下。但简单的看,这么大的电感在较高的波特率下肯定会影响传输波形;
因传输信号的波形基本是矩形波,故会产生反向电动势;
还会与电容形成LC回路,在某些数据通过时发生谐振而产生很高的电压;

3.TVS  V4、V5、V6:
TVS貌似没有问题,但至少存在2个问题:
a.TVS的结电容相对较大,基本在千pF级,一般应避免在波特率较高、节点数量较多时使用;
b.485标准容许的共模电压是-7V~+12V(记不清了,大概是这个范围),图中所选TVS均是6.8V的规格,不符合规范;

4.电阻R7、R8、R9:
首先这些电阻加重了总线负载,原本SP485的输入电阻就不大(15k),并上这些电阻之后,就降到了5.2k,总线节点数量就从原来的32个降到了13个。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些电阻是用来提供“失效保护”的,这个可以接受,但中间的12k实在多余,并且芯片手册上已经说明这片子是带失效保护的。

总而言之,这个电路极努力地坑了SP485,而且我相信也坑了不少刚接触485的少年。

网友E:
此电路确实有点过时 - -!

发个我们用的图给大家参考下。 限流使用了 TBU保险,如果考虑成本可以换成普通的ptc或者小电阻都可以。

网友F:
输出接口部分简单就好,顶多串个小电阻防止 芯片AB间短路,影响整个网络。,,要想安全点就把RS485部分隔离起来。

网友C:
嗯, 7 楼的电路去掉了那些累赘, 可以应付比较高速率的数据通信, 但是如果节点数量比较多的话, R21, R22 要随之加大, 或者去掉, 只装在总线终端的两个节点上(和终端电阻一样配置).

网友C:
来自TI 的 RS-485 技术**
RS-485 故障保护偏置 : 旧与新的收发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所谓的图1(文档中并没有图号,所以这里的图1是指文档中的第一个图)中,除了485芯片(SP485)和接插件J1外 ...

RS485总线是我们常用的,这个分析的非常细致。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来自TI 的 RS-485 技术**
RS-485 故障保护偏置 : 旧与新的收发器

好专业的样子,点赞

网友I:
我最近也在调485电路,向楼上几位学习

网友J:
这个比较的好,RS485总线的用的比较多。

网友J:
RS485总线的设计的注意隔离的,常见的选用光电隔离,但是还必须考虑EMC性能的。

网友K:
楼上说的是,该总线的特别需要注意防雷击防静电的

网友L:
这个帖子非常好.
7楼图中的R21、R22,我在实际中使用47K,也能在强干扰环境下正常通讯,没必要这么小。
R23这个末端电阻,只在线缆两端的设备上有,其它设备不能有。图中标注“120/NC”对,但是做得还不够,应该让设备安装者能直观的知道,干脆由设备安装者自己添加.

网友M:
引用 网友A:
所谓的图1(文档中并没有图号,所以这里的图1是指文档中的第一个图)中,除了485芯片(SP485)和接插件J1外 ...

请问一下,你们一般在使用RS485电路时,是否会添加电阻R7,R8呢,虽然确实很多芯片都说有提供失效保护。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这个帖子非常好.
7楼图中的R21、R22,我在实际中使用47K,也能在强干扰环境下正常通讯,没必要这么小。
R23 ...

R21,R22位置的两个电阻我一般用的1.5K,也能够正常工作,这两个电阻应该是用于失效保护的,能讲解下应该如何选取吗?另120Ω的终端电阻,不知道应该怎么来告知设备使用者,不可能是让别人根据情况再在电路板上焊接这个电阻吧?

网友N:
技术升级换代很快,要持续学习哦

网友M:
引用 网友A:
所谓的图1(文档中并没有图号,所以这里的图1是指文档中的第一个图)中,除了485芯片(SP485)和接插件J1外 ...

你好,我也在用RS485电路,结构基本和楼主贴出的相同,当然器件参数值不一样。但我C1,C2两个电容也是选用的100nf,也就是0.1uf,能正常工作,而如果去掉这两个电容,485收发电路反而很不稳定。我理解这两个电容应该是用作总线上信号滤波的,不知道你们是否会使用这两个电容,选取参数的原则又是什么呢?请指教,谢谢;)

网友M:
引用 网友E:
此电路确实有点过时 - -!

发个我们用的图给大家参考下。 限流使用了 TBU保险,如果考虑成本可以换成普通 ...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你们为何不使用楼主图中C1,C2两个电容呢,我理解这两个电容是用于总线滤波的,我这调试的时候,没这两个电容反而不能正常工作。囧

网友O:
RS485原来这么复杂啊?纯软件的学习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J:
RS485总线的设计的注意隔离的,常见的选用光电隔离,但是还必须考虑EMC性能的。 ...

要彻底隔离的 话,还要用个隔离电源给485芯片供电吧?

网友P:
看了看,开篇的**好像真是出自周立功 因为我之前看过,总体来将,7楼的方案更靠谱,兼顾和保护和匹配等。我们的485都是跑在115200,基本上保护就是TVS管BS0080MS+A\B线上串联两个100欧姆的电阻,别的保护就没有了,可能是使用环境更好一些    保护考虑的也不是很多   120欧姆的匹配和总线上下拉都没有使用。最多时候60多个节点  能正常工作

网友L:
引用 网友M:
R21,R22位置的两个电阻我一般用的1.5K,也能够正常工作,这两个电阻应该是用于失效保护的,能讲解下应该如 ...

这2个电阻越小,抗干扰能力越强.
用1.5K虽然抗干扰能力比用47K强,但增加485输出的负荷,一条总线上有10个你这样的设备(相当于10个1.5K并联,只有150欧姆)估计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用47K,你接多少个设备都没问题,并且经过实测,抗干扰能力也没问题.

485设备要求不能星型连接,所以一个设备通常2个485端口,中间的设备这2个端口都接了,只有两端的设备各有一个端口空着,末端电阻(120欧姆)就接到这位置.

网友L:
引用 网友M: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你们为何不使用楼主图中C1,C2两个电容呢,我理解这两个电容是用于总线滤波的,我这调 ...

你这种现象太奇怪了.

有这2个电容,可能在短距离,低速率的情况下能正常工作.

长距离,高速的情况下肯定不能工作.

你看看是不是连接有问题.

网友M:
引用 网友L:
你这种现象太奇怪了.

有这2个电容,可能在短距离,低速率的情况下能正常工作.

嗯。我这485连线的距离并不长,最长的也才3m多,不过是因为需要多点通信才用485来做的。你们都不用这两个电容啊??。。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这2个电阻越小,抗干扰能力越强.
用1.5K虽然抗干扰能力比用47K强,但增加485输出的负荷,一条总线上有10个你 ...

哦。谢谢讲解,原来485末端的120Ω电阻是如此连接的。这两个47K电阻应该是用于故障保护的,听朋友你的意思是说,每个设备上都要加这两个总线偏置电阻吗?我在前面一位版主提供的资料里看到这种接法:

这种接法就是只有一个485终端上连接了这两个电阻,其余中间的都没连接,末端的也只是连接了一个120欧姆的匹配电阻。不知这种方式是否可以呢?此种情况的总线偏置电阻应该要小一些吧?

网友Q:
加TVS管的是必须的,这个在RS485总线的设计中少不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M:
哦。谢谢讲解,原来485末端的120Ω电阻是如此连接的。这两个47K电阻应该是用于故障保护的,听朋友你的意 ...

这种接法没问题.

每个设备接这2个电阻是考虑所有设备是一样的,所有设备都可以当端设备.

网友L:
引用 网友M:
嗯。我这485连线的距离并不长,最长的也才3m多,不过是因为需要多点通信才用485来做的。你们都不用这两个 ...

485主要是抗干扰能力强,一般用在几十到几百米,并且环境恶略的情况下.你才3米,用485没必要.

你这种情况,用串口更好,还能同时收发.

多点通信又不是485的特点,很多通讯协议都可以.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这种接法没问题.

每个设备接这2个电阻是考虑所有设备是一样的,所有设备都可以当端设备.

嗯,这样考虑也是应该的。那如果所有终端设备的485接口均焊接这两个电阻,即便是以47K的阻值,如果节点数量是10个,那么相当于10个47K电阻并联后只有4.7K。20个就是2.35K了,这样的话,是不是就会限制设备的最大可挂载数目,可能远达不到485收发芯片给出的可挂载节点参数呢?

网友M:
引用 网友L:
485主要是抗干扰能力强,一般用在几十到几百米,并且环境恶略的情况下.你才3米,用485没必要.

你这种情况, ...

汗,用485是大家都用得比较普遍。我这里需要应用的环境,到处都是一堆堆电脑主机,环境应该不算好。串口不能实现多点通信吧?我看了下CAN和LIN,觉得以后可以用CAN来尝试一下。

网友L:
引用 网友M:
嗯,这样考虑也是应该的。那如果所有终端设备的485接口均焊接这两个电阻,即便是以47K的阻值,如果节点数 ...

请仔细看之前我的回复,已经写得很明白了.
这电阻偏大或偏小都各有优缺点.
47K是我们经过实际检验的一个最佳值(兼顾最大挂载和抗干扰).

另:请看看MAX485这个IC的规格书.

网友L:
引用 网友M:
汗,用485是大家都用得比较普遍。我这里需要应用的环境,到处都是一堆堆电脑主机,环境应该不算好。串口 ...

你这种环境属于普通环境.就是用串口比较合适,串口也能在几十米之间进行通讯.
多点通讯是由你自己制定的协议相关,和总线形式没关系.

我说的恶略环境是指附近有多台大功率(几十kW以上)设备频繁启停.

网友R:
目前一般在解决方法是在RS-485收发器外部加上瞬态抑制二极管TVS来抑制浪涌电压,而一般的瞬态抑制二极管很难做到大功率级,当雷击浪涌发生时,瞬态大电能将直接损坏一般的TVS二极管,因此在设计上还必须追加前级粗保护的陶瓷气体放电管。

网友S:
图中TBU字母下的红色框是什么

网友T:
学习学习,看一看,我用的485电路只有一个TVS,输出AB没带电容也没带电阻。。用的是自带隔离的485芯片。

网友M:
引用 网友C:
来自TI 的 RS-485 技术**
RS-485 故障保护偏置 : 旧与新的收发器

翻来覆去地看了此贴,发现关于RS485应用的讲解,还是你这篇资料讲得最清晰,最有范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M:
翻来覆去地看了此贴,发现关于RS485应用的讲解,还是你这篇资料讲得最清晰,最有范儿了。 ...

这是TI 官方推荐收发器接口电路和保护设计. 比较权威和完整一些的讲解

网友M:
引用 网友C:
这是TI 官方推荐收发器接口电路和保护设计. 比较权威和完整一些的讲解

确实讲解得很赞同,这种讨论最好还是要有个权威的讲解。

网友U:
引用 网友E:
此电路确实有点过时 - -!

发个我们用的图给大家参考下。 限流使用了 TBU保险,如果考虑成本可以换成普通 ...

刚好我前段时间做了一个485的电路 跟楼主一样 板子还没做回来 希望直接可以用

网友V(2016-05-10):
TBU保险用多大的

网友W:
用光耦隔离

网友W:
485芯片我用的还是少的

网友X:
感谢各位的精彩讨论,学习了

网友Y:
保护:只是为了防静电等,
要注意:1,负载问题:RS485能吸收,能输出多大的电流
          2.电容问题:线短的话,有电容是多余的, 如果接法不用双绞另说,短线有些电容还行,长线大电容分影响斜率(速率).
          3.上拉下拉:这是很考较的问题,要考虑你的产品是一对一的还是一对多的.
          4.120欧问题一对一的,建议上120欧,    如果是一对多的请不要加上,或是三线,A/B/R三线---R一端内接A;另一端接出,客户可选跳到B,
            -----------线短有否无问题,长线最好接上,
          5.串电阻的请注意双方的工作电压,以上总线数量,1点输出时的扇出/吸收电流的问题.
另外,什么TVS什么的,请注意结电容
弄这一堆东西的,基本上都是低速的,  如果兼容性有问题,保护再好都没用(超差环境另说),再好的产品也会因为没法通信而造成客户不接受
实在要弄这一堆东西的,也不差在加个扩流电路.

因为产品应用环境表示只加了个120的位置,一对一的焊料,一对多的,用三接口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