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差分信号采集电路分析

楼主:
请教各位大神,采用运放对差分信号转单端信号,DC母线电压是800V。这个电路应该怎么分析啊??如下图所示:
R87和R88之前不应该加个电阻,改成二图所示那样吗??
不加电阻验证可以采集,但是该怎么分析啊??

图1

图2

网友A(2016-04-09):
去找本模电书看看?

楼主:
哪里多余啊??能给说下吗

网友B:
你自己都提出来了,图2中的R90是多余的呀

网友C:
差分放大 ,放大差模信号

下图中,差模信号是V1  ,   放大倍数  0.01

好久没上了,传个图怎么那么费事呢?

网友D:
运放正负端加不加电阻要看输入信号的反射情况和运放的要求,这和采集能否进行没有关系的,加与不加都能正常采集的,只是影响差分电路性能而已。

网友E:
差分转换原理参见6楼及课本。
本案R90与当年的R60同,不宜除消,宜加齐纳等。

楼主(2016-05-20):
此处采集电阻多大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