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DL烧录后无法启动,求指导,谢谢!

楼主(2016-04-09):
参考恩智浦-飞思卡尔官方MCIMX6Q-SDB设计的IMX6Q板,PMU采用的是MMPF0100F0AEP,电源都测试过,正常,24MHZ和32.768KHZ也正常,然后用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Q_UPDATER 烧录默认程序到SD4对应的eMMC NAND FLASH(型号与官方开发板一样,都是SDIN5C2-8G),其中cfg.ini文件修改如下:
[profiles]
chip = MX6Q Linux Update

[platform]
board = SabreSD

name = SabreSD-eMMC

其余的都是采用默认参数,ucl2.xml没有修改,都是采用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Q_UPDATER 压缩包自带默认的。

烧录时,SW6拨到:00110000(8至1),也尝试过SW6拨到:00001100(8至1),
烧录过程中,DEBUG串口都可以正常打印信息

但是烧录完后,拔掉,把拨码开关拨到:01101011(8至1),此后再上电,DEBUG串口无任何打印,什么都没启动??此时插上OTG的USB线缆,电脑上竟然还显示HID-compliant device,在运行模式下,应该检测到U盘 或其他??

求高手或有类似经历的兄弟 指导下,谢谢!谢谢!

楼主:
大神们,求指导下,谢谢!谢谢!

网友A:
串口号以及ddr和参考设计一样吗

楼主:
都是一样的,谢谢! mfg烧录过程中,串口打印都是正确的,都有打印。

但断电后,把拨码开关拨到运行模式,然后再上电,什么都没有,谢谢指导

网友B: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amp;fromuid=1793826
请参考这篇,今天也是新板烧录eMMC,按照这个类似处理成功!

楼主:
谢谢解答! 问题解决了,mfg工具有问题,换了个版本,再烧录就好。

网友C:
使用mfgtools时,烧写哪个版本的内核及镜像就得用对应版本的mfgtools,这样问题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