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TVD中这些操作不起作用

楼主(2016-04-09):
(无正文)

网友A:
我猜测,是和编译器有关了吧。不同的编译器,支持的指令是不一样的

网友B:
我试试去,这个语法应该是C语言通用的,不应该不成功的吧

网友C:
用的是COMSIC这个编译器,这个也是主流的编译器,不应该不支持的吧

网友D:
和你的编译器设置,优化设置,都有关系了,怎么能用就怎么用吧

网友E:
b<i<a本来就不是c语言的写法,i<a && i>b才是c语言中的写法。

网友F:
在MDK中, b<i<a是可以运行的,我在51中试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