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的标准输入输出函数像printf()函数怎么不起作用

楼主(2016-04-09):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最近CCS3.3的标准输入输出函数怎么不起作用了,譬如像printf("OK。  E2prom-->E2promImageNow.tg \n"); 这段代码运行后没有出现调试信息。以前都还是可以打印信息的,最近怎么突然不行了,fprintf(),scanf()这些函数都失效了。

#include "stdio.h"头文件有包含进去,我感觉是不是CCS3.3的配置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没有遇到过突然失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遇到过突然失效的

我也觉得特别奇怪,会不会是CCS3.3哪里没有配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遇到过突然失效的

就写了个最简单的程序,在线调试的时候也不行,不知道什么原因
#include "DSP281x_Device.h"
#include "DSP281x_Examples.h"
#include "stdio.h"

void main(void)
{
        /*初始化系统*/
        InitSysCtrl();

        /*关中断*/
        DINT;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初始化PIE中断*/
        InitPieCtrl();

        /*初始化PIE中断矢量表*/
        InitPieVectTable();

    printf("Hello World\n");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写了个最简单的程序,在线调试的时候也不行,不知道什么原因
#include "DSP281x_Device.h"
#include "D ...

可能是堆栈太小了    建议你将stack设置大一些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堆栈太小了    建议你将stack设置大一些试试

唉,搞了几天,终于发现问题了,我现在分享给大家哈
估计我之前不知道什么原因动过CCS的设置,使用printf()的时候要注意:

楼主:
还是很谢谢版主

楼主:
这21ic的结贴给分怎么给不了?几次都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唉,搞了几天,终于发现问题了,我现在分享给大家哈
估计我之前不知道什么原因动过CCS的设置,使用printf ...

感谢分享

网友B:
这个函数一般用的不多的,关键是不同的应用其接口是不一样的。

网友C:
这个是不是要修改下printf函数中的接口定义的呢?

网友D:
是不是堆栈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