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这个外边弄的是什么胶

楼主(2016-04-09):
买的小的功能模块 外面是黑色的硬的 是什么胶? 有什么东西可以腐蚀掉?

楼主:
是环氧树脂吗?  用什么可以腐蚀掉?  我想看看里边的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环氧树脂吗?  用什么可以腐蚀掉?  我想看看里边的电路。。。

http://www.rb502.com/contents/4/84.html

网友B:
什么功能?

网友C:
是不是三防漆?如果是三防漆的话需要专用的稀释剂,环氧树脂的话就不太好整了

网友D:
环氧树脂可以用丙酮溶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