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IN4148)在这个电路中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6-04-09):
大家好,我最近拆了一个调光器,看一下别人的电路,基本搞清楚了它的工作原理。
但是有个二极管(IN4148)的用法比较奇葩,始终搞不清有什么作用。现在把电路原理图贴出来,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多谢!

光耦的输出信号是接到单片机的。简单说明一下这个电路的作用。
当按键没有按下的时候,零线与火线之间的电压会导致光耦会周期性的导通,发出信号给单片机。光耦的3脚是接GND的,4脚接单片机(内部上拉)。下面是在4脚测得的波形。

波形上的尖峰是过零的时候,光耦不导通形成的。

当按键按下的时候,光耦不导通,没有信号给单片机。

波形中间有一段是固定的高电平,时间在100ms左右。这段时间按键按下了。

搞不明白的就是这个二极管1N4148起到什么作用?

整个电路板上,还有一个二极管1N4148也是并在一条导线上。实在让人有点晕,请高人指点一下,多谢!
PCB:

注意红色框子,左边框中的1N4148(SOD123封装)被我拆下来,可以看到信号线的宽度没有变化。
右边框中的1N4148就是原理图中的那个二极管。

网友A:
1,两个二极管限定交流电压;
2,导线断了,负半周通过二极管向后面电路报告。

楼主:
to captzs 你讲的我没有听懂,能否详细解释一下
“1.两个二极管限定交流电压。”??
光耦中的两个发光二极管的作用,我明白。220V交流电压在正负半个周期的时候,光耦大部分时间都能导通。在过零附近,光耦截止。

“2.导线断了,负半周通过二极管向后面电路报告”??
我给出的原理图上的导线都是PCB上的走线。L,N是通过端子接入电路板的。

网友B:
这个二极管的位置好奇特呀 有种优先导通的意思

网友C:
画板的时候不确定要不要加二极管,最终调试确定方案,要就割线贴上,不要拉倒
我干过这事。。。
别的想不出原因,等高手指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画板的时候不确定要不要加二极管,最终调试确定方案,要就割线贴上,不要拉倒
我干过这事。。。
别的想不出 ...

这个具体还得看pcb设计,二极管之间的导线是不是专门布设的非常细用来作为电流熔断还是什么用。  光看原理图看不出啥毛病  - -

网友E:
这个二极管是没有用的,多余的

网友E:
从示波器信号看,二极管两端不应该短路在一起,那根短接线应该是断开的。

网友F:
报告功能不用二极管软件也能识别吧,应该是楼上说的方便调试吧。

网友G:
这么简单电路还需要调试?
花5min计算一下,还能出什么妖蛾子?

网友H:
按按键的朋友注意多买点保险,记得多买几份。

网友I(点评):
是的,除非选择高压开关就免保险了。

楼主:
to caoenq
这只是原理图。按键实物不是那种常见的轻触键,是装在墙上的类似开关的按钮,不用担心安全问题。

to huarana
关于PCB等会拍照片发给大家看一下,1N4148短路的那一段线的宽度是没有变化的。
另外补充一下,这是别人量产的产品。
(PCB已经在一楼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