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想做BLDC驱动,方波,转速8W,不知道mega168速度是否够用

楼主(2016-04-09):
打算做BLDC驱动玩玩,可控制电机转速最高在8W,方波控制,选的mega168(频率20M),电压比较器用LMV331,NMOS STP55NF06,PMOS IRF5305PBF,MOS驱动 IR2136。不知道mega168能不能实现这个最高转速。
修改:加注电机额定电压36V,电流5A

网友A:
应该不行,主频太低了点.

网友B:
8W转才1.3KHZ频率,M8电调都能做到1.3KHZ的,不过是无感方案。

网友C:
好多电调都是用的mega8,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