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STM8型号的选型

楼主(2016-04-09):
有个小项目考虑选用STM8 项目准备用在工业便携方面  请问L和S系列 哪个合适

另外 两种系列除了 功耗方面 还有那些差异 谢谢了

网友A:
STM8L属于低功耗,S属于基础系列的

网友B:
主要区别就是,两者的供电电压不同,1.8V的供电电压肯定比3.3V的功耗低点

网友C:
价钱问题吧,除去低功耗的区别,就是价格的问题了

网友C:
你去看看选型手册的说明就知道了,选型手册上对两者的对比讲的很详细的。

网友D:
STM8是取代8位机而存在的,STM8L是应用于手持式设备而存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STM8是取代8位机而存在的,STM8L是应用于手持式设备而存在的。

主要还是芯片的定位,后者是低功耗系列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主要还是芯片的定位,后者是低功耗系列的。

其实没那么严格的,主要还是看选型的问题。

网友E(2016-05-10):
引用 网友D:
其实没那么严格的,主要还是看选型的问题。

是了,好多场合都对功耗不是那么敏感的,不一定要用L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