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请大神帮忙指点下

楼主(2016-04-09):
以16进制发送一个0-65536之间的任一数,当单片机收到后在数码管上动态显示出来,波特率自定

郭天祥出的这道题目有做出来的高手吗? 天翔给的参考程序 导进去后  结果不对   我多次尝试修改 还是失败  似乎没办法实现, 因为我发现每一次在烧写程序的时候  中断会不可避免的被触发一次 (还没开始操作呢) 这个干扰好像没办法排除,请高手帮忙解答下疑惑

网友A:
烧写不了程序?还是程序执行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写不了程序?还是程序执行不对?

程序可以烧写进去  可执行的结果却是不对的

网友B:
这么诡异的一面,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估计是下载电路怎么怎么滴
说个避免的办法吧,你可以把初始化的时间拉上,意思就是初始化的程序部分先不要做,先来个几秒钟的延时
或者用一个按键来告诉程序,串口可以工作了

后续可以自己脑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诡异的一面,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估计是下载电路怎么怎么滴
说个避免的办法吧,你可以把初始化的时 ...

嗯 我也在考虑用这种思维尝试  只不过还没想到你这种方法 感谢 你的指点

网友C:
本版精华帖《程序调试黑宝书》内找答案。另外你用的STC单片机,串口下程序可能会触发串口中断,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版精华帖《程序调试黑宝书》内找答案。另外你用的STC单片机,串口下程序可能会触发串口中断,也不是什么 ...

是的 我发现用串口下载程序导致触发中断是无法避免的 但现有个小疑惑 烧写程序时串口初始化还没有执行(REN=1;还没打开),中断又是怎样触发的呢?    现在我希望能找到一些方法去避免这种情况带来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版精华帖《程序调试黑宝书》内找答案。另外你用的STC单片机,串口下程序可能会触发串口中断,也不是什么 ...

还有在论坛里没有找到这个《程序调试黑宝书》  能否麻烦你发我一份(2662494529@qq.com) 或上传到这里

网友D:
简单加个包判断,然后再处理接收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6228&extra=page%3D1%26filter%3Ddigest%26digest%3D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加个包判断,然后再处理接收的数据

麻烦能说具体点吗?  加个包判断是什么意思?

网友D:
定义通信帧头,比如0XAA 0X55为一包数据的开头,然后再继续接收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定义通信帧头,比如0XAA 0X55为一包数据的开头,然后再继续接收数据

这个是类似于通信协议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类似于通信协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