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0~100%PWM信号怎么转换为-10~+10V电压,即50%对应的是0V,急急急!

楼主(2016-04-09):
DSP发生的0~100%PWM信号,想将其转换为-10~+10V电压信号,求硬件电路图!

网友A:
你能付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能付多少钱?

您说的是奖励分数吗

网友B:
PWM 频率多少 ?  滤波放大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PWM 频率多少 ?  滤波放大就行。

10KHz。。有负电压,只滤波放大可行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10KHz。。有负电压,只滤波放大可行吗?

加偏移不就行了吗!或者简单的说加减**做吧?

网友D:
PWM输出之后接2阶低通滤波,(如DSP输出5V)得到直流0~5V直流电压,然后搭建减法器,使输出为2.5V时减法器输出为0,即可得到-2.5~2.5V电压,最后接4倍同相放大,即可得到-10~10V输出。

网友E:
这要看你的工作条件,
7楼提供了一种方案,但精度不高,提高这个方案的办法是采用模拟开关对稳定的0和5V进行斩波;
接下来,如果用模拟开关对一个负基准电压和一个正基准电压进行斩波,滤波之后就直接满足楼主提出“-10~+10V电压信号”的要求了。

不知楼主的PWM分辨力是多少?16bit以上的可不是太容易实现精度要求哦。

网友F: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是奖励分数吗

RMB

楼主:
引用 网友D:
PWM输出之后接2阶低通滤波,(如DSP输出5V)得到直流0~5V直流电压,然后搭建减法器,使输出为2.5V时减法器 ...

好的,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要看你的工作条件,
7楼提供了一种方案,但精度不高,提高这个方案的办法是采用模拟开关对稳定的0和5V进 ...

好的,多谢您,学习了。 PWM分辨率是16位的。

网友E:
用的TI的ps分辨力的PWM?
目前实际需要1.5ns的时间分辨力。
+-10V输出的噪声要求如何?线性度呢?
如果你对响应的要求不是很高的话,建议适当降低PWM的频率,否则电源噪声都会影响到你+-10V的输出噪声。

网友G:
16位,挑战还是很大的,2阶滤波器肯定是不够的,应该要四阶,否则噪音太大

网友G:
楼主说的是PWM的分辨率,答非所问

关心的应该是输出电压的精度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的TI的ps分辨力的PWM?
目前实际需要1.5ns的时间分辨力。
+-10V输出的噪声要求如何?线性度呢?

请教您,PWM转换后的电压信号,我的控制对象是直线电机。您提供的方法 采用模拟开关进行斩波的方法,是否会比较复杂,不大好实现?    如果我采用7楼的方案,精度不高这个问题会对电机控制产生很大的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说的是PWM的分辨率,答非所问

关心的应该是输出电压的精度要求!

用的芯片是TMS320F28335。   是,输出电压的精度是我所关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16位,挑战还是很大的,2阶滤波器肯定是不够的,应该要四阶,否则噪音太大 ...

好的,谢谢您。    我对硬件电路这块确实小菜鸟一只,望多指教

网友E:
如果输出电压是用于控制直线电机的话,线性度、噪声、纹波都没什么高要求。
零位倒是比较重要的。
可以按7楼方案实施,根据系统响应的要求选定滤波器。
响应快的选高阶的,可以适当提高截至频率;
否则可以选用2阶的,适当降低截止频率,也可以实现较小的纹波。

网友:
用pwm控制一对场管,推挽式直接对正负10'V斩波。。2介滤波。可行吗。

这个最简单

网友H:
RC积分是线性度最差的方案。

网友A:
要想滤波效果好,阶数低,必须用高频率的PWM波来实现,+驱动+电平移位放大+驱动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想滤波效果好,阶数低,必须用高频率的PWM波来实现,+驱动+电平移位放大+驱动输出。 ...

频率多少以上算高频?   我PWM用的10KHz

楼主:
引用 网友H:
RC积分是线性度最差的方案。

我的控制对象是直线电机,采用RC滤波合适吗?   是否有必要用有源滤波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输出电压是用于控制直线电机的话,线性度、噪声、纹波都没什么高要求。
零位倒是比较重要的。
可以按7 ...

RC滤波的效果会不会很差?   是否有必要用加运放做有源滤波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频率多少以上算高频?   我PWM用的10KHz

你要求的调节时间多长?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控制对象是直线电机,采用RC滤波合适吗?   是否有必要用有源滤波电路? ...

你的控制对象是“直线电机”?如果是,也许只要2个按钮就可以让它运动了;

我想你的控制对象应该是“直线电机的位置”或“速度”或“推力”等等;
如果是“位置”,那么最终决定位置精度的是你的位置传感器,+-10V的电压完全没有线性度、准确度要求,噪声会影响一些,响应很重要(但楼主的嘴很严,一直没有透露与响应有关的指标);
如果是“速度”,那么最终决定速度精度的是你的速度传感器(这种应用不太多),要求和“位置”也是一样的。

网友E:
在搞清楚需求之前,不要去想这些具体的方案,很可能是白费力气的。

网友I:
16位PWM,又是用的28335,直接用它的MCBSP或者SPI接一个双极性16位DAC不就好了,电路上还会方便不少。
我N年前做过一个类似的,用2812接的DAC7731,直接双极性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I:
16位PWM,又是用的28335,直接用它的MCBSP或者SPI接一个双极性16位DAC不就好了,电路上还会方便不少。
我N ...

好的,谢谢您,之前没有使用过这两个外设模块,我学习一下,看看能不能应用起来。

网友I: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您,之前没有使用过这两个外设模块,我学习一下,看看能不能应用起来。 ...

不用客气。
如果是自己在28335上搞开发,可以尽量地把现有片内外设资源用起来;
当时用DAC7731也是用来控制直线电机,驱动器要求输入正负10V,差不多的案例,
祝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控制对象是“直线电机”?如果是,也许只要2个按钮就可以让它运动了;

我的控制对象是位置,但把驱动器设置在torque mode,思路是DSP进行外环的位置控制,位置环的输出量加到驱动器上,作为内环给定。

因为之前没有发现驱动器的功能被阉割过,一直使用PWM和一路方向信号进行控制,单片机直接输出即可。后来不得不改成外部模拟量-10~+10V来控制,所以才做了这个转换。

由于是做位置控制,响应小于150ms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求的调节时间多长?

小于150ms

网友J:
1. 数值方法:变换至频域用DSP计算;精度最高
2. 数值方法:用频率很高时钟抽样。然后用计数器计数;精度中高
3. 模拟方法:用同频同相的锯齿波与PWM输入高速比较器;精度中等
4. 模拟方法:低通滤波。高阶有源滤波、精度低。低阶RC滤波精度更低。

网友K:
那个叫 稳定时间。

低阶的RC滤波器只是稳定时间长,精度与此关系不大,除非你要求高,但如果要求高的话,还不如用外置DAC实现了。

另,没有0%也没有100%的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