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写了一个数据进去后就出问题了

楼主(2016-04-09):
#define F_CPU 8000000UL
#include <avr/io.h>
#include <util/delay.h>
/*#define CLK_H PORTB|=(1<<1)
#define CLK_L PORTB&=~(1<<1)
#define SID_H PORTB|=(1<<0)
#define SID_L PORTB&=~(1<<0)*/
#define CLK_H PORTC|=(1<<PC4)
#define CLK_L PORTC&=~(1<<PC4)
#define SID_H PORTC|=(1<<PC3)
#define SID_L PORTC&=~(1<<PC3)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send_byte(uchar byte)
{
uint i;
for (i=0;i<8;i++)
{
  if(byte&0x80)
   SID_H; //为1 给1
  else
   SID_L;  //为0 给0
  CLK_L;//拉低时钟
  CLK_H;//拉高时钟
  byte=byte<<1;
}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send_byte(0xf8);//step 1
send_byte(0xf0&com);//step 2
send_byte(0xf0&(com<<4));//step 3
_delay_ms(5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a)
{
send_byte(0xfa);
send_byte(0xf0&data);
send_byte(0xf0&(data<<4));
_delay_ms(50);
}
void lcd12864_init()
{
_delay_ms(50);
write_com(0x30);
_delay_ms(50);
write_com(0x0f);//整体和游标显示
_delay_ms(50);
write_com(0x01);
_delay_ms(50);
}
void display()
{
  write_com(0x80);
  _delay_ms(50);
  write_data(200);
  _delay_ms(50);
  write_com(0x80+0x10);
  _delay_ms(50);
  write_data(0x31);
}
void main()
{
DDRB|=(1<<PB0)|(1<<PB1);
  DDRC|=(1<<PC3)|(1<<PC4);
lcd12864_init();
_delay_ms(100);
while (1)
{
  display();
}
}
上面是我的代码,是串口写的,记得刚写好的时候还可以看到游标闪烁,但写了一个数据进去后就出问题了,再没显示,只是屏幕亮着,请问你们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你的时钟处理看看有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B:
write_com(0x0f);//整体和游标显示 看看这个有没什么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时钟处理看看有没什么问题吧?

嗯恩 已经检查过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write_com(0x0f);//整体和游标显示 看看这个有没什么问题呢?

好的,这个我再看看,多谢了!!

楼主:
大家看看,有没有可能是游标的问题,多谢了

网友C:
这个有点难度,没看出来

网友A(2016-05-16):
引用 楼主:
嗯恩 已经检查过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不知道楼主对这块是怎么处理的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这个我再看看,多谢了!!

不客气,能够忙到楼主我也很荣幸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