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热响应时间比较短的热传感器

楼主(2016-04-09):
因为项目需求,需要根据温度变化来进行系统采样,而一次温度变化大小是10度,先升后降,变化周期大概在1-2秒,在温度达到一定值时才能采样,下降到该值下就停止采样,所以对传感器时间要求比较高,而且对温度比较敏感。用过几种温度传感器,其反应时间比较慢,所以无法达到要求,所以请教各位大神有没有合适的温度传感器呢?求推荐,谢谢啦

网友A:
热电偶,尺寸一定要小,接触要好;
更快的还有热电堆,一般可以达到几十ms的水平,但基本只能测表面的。

网友B:
用非接触式的吧!接触式的热传导时间都不会太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热电偶,尺寸一定要小,接触要好;
更快的还有热电堆,一般可以达到几十ms的水平,但基本只能测表面的。 ...

不行,NTC,或热敏二极管也可以,体积足够小是肯定的。PT100,无钙装型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行,NTC,或热敏二极管也可以,体积足够小是肯定的。PT100,无钙装型的。 ...

NTC、热敏二极管、RTD,这有哪一种东西会比0.2线径的热电偶响应更快?
这样的热电偶只要0.2mm接触就可以了,几乎是点接触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NTC、热敏二极管、RTD,这有哪一种东西会比0.2线径的热电偶响应更快?
这样的热电偶只要0.2mm接触就可以 ...

你的观点不错,但热电偶配合的电路成本相对其他传感 器高。在高温度范围,热电偶绝对是首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非接触式的吧!接触式的热传导时间都不会太低。

我也觉得非接触式的会更合适

网友E:
片状PT100不知道能否满足楼主要求

网友F:
PT100根本不行,响应速度太慢。
热电偶速度快得多,但是精度没有PT100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