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请教!iMX6Q,sabresd板子 uboot2009.08+linux3.0.35 如何修改DDR频率

楼主(2016-04-09):
参照sabresd的设计,自己做的板子,DDR速率上不去,想降频使用,要怎样才能实现呢?
网上找的资料,都说使用AID和DDR_Stress_Tester_V1.0.1来修改DDR参数,我的理解是这两个工具只是改变了DDR的参数(已经合到flash_header.S里),那实际运行的频率要在哪里修改呢?
clk ddr我试了,会死机(应该跟DDR校准有关吧?),clk core是有用的,
我在UBOOT的print_cpuinfo函数里,调用mxc_dump_clocks之前,修改了DDR的时钟源到PLL2的PFD2,即396MHz,后面的看到LOG显示DDR的频率已经切换到396MHz,但是到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booting the kernel.之后,KERNEL就一点LOG也没有了。
就是说,只在BOOT里修改的DDR的速率之后,KERNEL起不来了,又见网上说KERNEL里bus_freq.c里有个关于DDR速率的宏常量,我改为396之后还是不行,
linux的启动参数,加不加initrd没有影响,还是起不来。
我在kernel的第一个C函数里加了LOG,也没有出来。
还请哪位大侠给指点一二!!!!!!!!!!!!!!!!!!!!!!!!!!!!!!
如果问题解决了,必有感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我也帮你顶一下

网友B:
我调过ddr3,不知道你的是否跟官方的ddr颗粒一样?如果不一样,是需要改ddr配置参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