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A100T阻抗匹配

楼主(2016-04-09):
看到一篇**,谈到倾角传感器SCA100T的阻抗匹配的问题,哪位大神能帮我解释一下吗???在线等!!!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A:
你的疑问是什么呢

网友A:
阻抗匹配----- 信号源内阻与所接传输线的特性阻抗大小相等且相位相同,或传输线的特性阻抗与所接负载阻抗的大小相等且相位相同,分别称为传输线的输入端或输出端处于阻抗匹配状态,简称:阻抗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