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多频率的方波转换为正弦波的电路图如何设计

楼主(2016-04-09):
多频率的方波转换为正弦波的电路图如何设计

网友A:
              两个矩形波合成正弦波
两个时基片的时间常数略有大小,每对矩形波相位差就都不一样 (如图Oa绿线与Ob紫线)。每当b时基片DIS端将a时基片输出的矩形波接地,程度不同的重叠部分在Oc端输出,宽度从递增到递减又再递增到递减周期性的变化(图黑线),符合正弦波的PWM变化规律,就在Od积分出正弦波(图红线),与正弦波信号源(图蓝线)基本重叠得以验证。
  正弦波频率随Ra(Rb)电阻值改变,较大改变,需要更换电容配合,积分电路RC常数当然随之改变以匹配频率。电路可以很容易得到1HzGHz的正弦波。

网友B:
不明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用multisim仿真的,想让多频率的方波(疏密不同)转换成正弦波(疏密不同),求电路图 ...

还是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是不是SVPWM,正弦调制的PWM波啊?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D:
  相位有要求么?

网友E:
好像是说调频的方波变成正弦波。

网友F:
我猜:
一个能将方波通过滤波形式转换成正弦波的电路。
这个电路应能满足一定的带宽要求。

楼主,我猜对了吗?

真心醉了,都快10楼了,楼主想说什么大家还没有明白。

楼主:
就是电压频率变换电路后得到的方波,要怎么转换成正弦波,

楼主:
新手不会发图,好方,好心的朋友加我Q好吧,985516146,小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是说调频的方波变成正弦波。

就是这样啊

网友E:
就是锁相环,载波恢复。

网友F:
引用 楼主:
新手不会发图,好方,好心的朋友加我Q好吧,985516146,小霞

最下面的“发表回复”输入框的右上角有一个“高级模式”,点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G:
可以参考实验室用的信号发生器的正弦波矫正部分,一般是用二极管的非线性来分段矫正。

楼主:
大概知道了些,谢谢大家的提示哈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两个矩形波合成正弦波  两个时基片的时间常数略有大小,每对矩形波相位差就都不一样 (如图Oa ...

积分部分的RC 参数怎么计算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H:
积分部分的RC 参数怎么计算的?

按照一般积分常数的经验取值,RC=(5~10)B,其中B是PWM系列中最大宽度者,无源2~3阶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矩形波合成正弦波  两个时基片的时间常数略有大小,每对矩形波相位差就都不一样 (如图Oa ...

方波转正弦波

不明白你的意思。

楼主:
这两个波形可以有电路转换吗,比如积分电路什么的

网友A:
   你的意思是:矩形波的高电平和低电平分别用两个对应频率fa和fb的正弦波或矩形波表示。如果这样是调制的范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矩形波的高电平和低电平分别用两个对应频率fa和fb的正弦波或矩形波表示。如果这样是调制的 ...

对的,就是调制

网友A:
附件是一个很简单的调制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件是一个很简单的调制电路。

可是我要将这样的方波转换成正弦波啊,我想要得到的是2FSK信号波形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是我要将这样的方波转换成正弦波啊,我想要得到的是2FSK信号波形图

都快一个月了都做不出,好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我要将这样的方波转换成正弦波啊,我想要得到的是2FSK信号波形图

用文氏电路直接产生输出正弦波不是更好吗?为什么要矩形波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文氏电路直接产生输出正弦波不是更好吗?为什么要矩形波转换?

这是老师的要求啊,我是用电压/频率变换电路产生的方波,所以要转换成正弦波

网友A:
原来是作业。不可以替你做,会害你的。
告诉你的方法,你自己计算或找资料。
用矩形波基波还原电路,即LC,或者用RC积分,可以将矩形波转换出正弦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作业。不可以替你做,会害你的。
告诉你的方法,你自己计算或找资料。
用矩形波基波还原电路,即LC, ...

不是作业,是毕设的一部分,就差这一部分没做好,之前做的波形是真太严重,求教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是作业,是毕设的一部分,就差这一部分没做好,之前做的波形是真太严重,求教啊 ...

而且RC低通滤波电路我试过了,不行的,只能滤出一个频率的波形

网友A:
  一个RC积分电路对应一个频率,既然弄出一个,那么R和C都减半,就可以用于倍频。
RC电路需要多阶,你是否有试试还原矩形波基波的LC谐振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RC积分电路对应一个频率,既然弄出一个,那么R和C都减半,就可以用于倍频。
RC电路需要多阶,你是否 ...

LC谐振电路是可以选频,但功能也跟RC滤波差不多啊,只得到一个频率的波形,

是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LC谐振电路是可以选频,但功能也跟RC滤波差不多啊,只得到一个频率的波形, ...

所以请问还有什么方法吗

RC和LC硬件是这样。软件我不懂,你看看有没有办法。

网友I:
如果那两个频率的方波的基频是固定的,且高频不为低频的整数倍,做个滤波器把两个基频的谐波都给掐掉。

网友J(2017-01-24):
楼主做出了吗?也遇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