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这种模块

楼主(2016-04-09):
1、输入: 9-24VDC

2、输出三路各自独立:

5V/0.2A, 5V/0.2A,3.3V/0.4A

3、面积小于1/8砖

网友A:
基本上没有,需要定制了

网友B:
这个没有见到过这种产品。

网友B:
咨询一下mornsun或者FAE

网友C:
金升阳有多款3路输出的型号产品,但多路输出一般属于特殊需求,各需求参数都多样化,目前还没有完全满足电压、电流需求的型号,建议采用两个模块组合使用,具体型号推荐请直接联系金升阳销售及FAE。

网友D:
还是模块拼接吧。

网友D:
可使用7805 和aM317的 芯片

网友E:
同时输出三路的电源有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使用7805 和aM317的 芯片

效果怎么样,效率不会太高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效果怎么样,效率不会太高了吧。

LDO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效果怎么样,效率不会太高了吧。

推荐金升阳的DCDC模块。

网友F:
楼主要定制电源吗?

网友F:
联系一下金升阳的FAE看看。

网友G:
这个需要定制电源的。

网友G:
楼主的方案自己做一个电源吧。

网友H:
三路电源很少有的。

网友H:
建议定制电源吧。

网友I:
没见过这种模块呢

网友I:
要不自己设计一个试试看呢

网友J:
八分之一大小容易吗

网友J:
楼主是要自己定制电源吧

网友K:
这个三路电源存在吗

网友K:
可以通过两路电源并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