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32MZ ethernet bootloader

楼主(2016-04-09):
今天刚完成PIC32MZ EC Starter Kit的UDP协议的ethernet bootloader, 是从Microchip AN1388移植过来的。
整个项目分两部分,都是由我完成的。
一: PC端host程序-- PhnLoader

      运行环境:Window + .NET Framework 4.5
      开发语言:C#
      通信类型:UDP Server
      IP 地址: 192.168.1.105
      端口号:  8720

二: MCU端boot程序-- PhnBoot

      运行环境:PIC32MZ EC Starter Kit
      开发语言:C 语言 (Microchip XC32 free)
      通信类型:UDP Client
      IP 地址: 192.168.1.123
      端口号:  8740

注意:1. 此PIC32MZ ethernet bootloader不支持Configuration Bits烧写,请保持application的Configuration Bits和bootloader的一致。
        2. 使用此bootloader前请确保application正常编译,单独运行正常
        3. 上一条没问题后,添加附件中的linker script到application项目中重新编译,烧录ethernet bootloader到target,再下载application hex.
        4. 此ethernet bootloader只在小交换机的局域网中测试过,可能不支持带Vlan的网络环境。

楼主:
我不是大神,:),我是PIC32新手,13年才开始玩PIC,15年底才接触PIC32,
用PIC32都比较少

网友A:
pic32  挺好的,特别是Harmony 固件开发平台,很大帮助

网友B:
请教楼主,我也想学学PIC32--------不知道这个算不算嵌入式,  什么才是嵌入式

你就帮我快速入门吧,例如要买哪个用户演示板,哪里有卖的  大约几钱?    软件环境推荐哪一个版本适合win7--------64位的

或者,推荐个教材.
奥对了,仿真器用 ICD3还能用吗,  要什么仿真器?

楼主:
1) PIC32 是Microchip推出的基于MIPS架构的32位单片机,属于嵌入式。=
    但也有认为指能够运行Linux, WinCE之类系统的才算(狭义)嵌入式
    PIC32据我所知目前还不能运行Linux之类的系统。将来很有可能。
2)PIC32 有PIC32MX, PIC32MZ EC, PIC32MZ EF等。PIC32MX和PIC32MZ差别还是很大的
     每种都有开发板。价格不一,但普遍偏贵。可以逛逛http://www.microchipdirect.com/
     PIC32MX性能一般(系统频率最高80MHz). 但学习资料比较多,推荐《32位单片机C语言编程:基于PIC32》(实际上就是基于PIC32MX).
     PIC32MZ EC, 性能还行,但要注意它的errata, 有不少瑕疵(什么芯片都有瑕疵)。Microchip也没有改进PIC32MZ EC芯片的计划。
     PIC32MZ EF 是最新推出的,带浮点运算。性能也还行。反响比PIC32MZ EC好很多。
     我推荐PIC32MZ EF的开发板,缺点是学习资料很少。但是开发平台Harmony带很多例程。上手也很快。
3)开发环境 MPLAB X + Harmony. 都是免费的,编程器ICD3 或 PICKit3都可以。

网友B:
非常感谢楼主的介绍
我对16位以下的PIC还算熟悉,但是对32位的PIC 陌生。

能否说说目前高性能的 PIC32  与现在流行的 ARM9  之类以及别的高性能32位处理器如能够运行Linux, WinCE的那些相比较,有哪些优势?

也就是我们问什么要学PIC32,而不是arm系列?

楼主:
PIC32可能还比不了ARM9/11,同样也比不了Cortex R4/A8/A9,PIC32MZ EF和ARM7可能差距不大。
PIC32和Cortex M3/M4比比还差不多。纯属个人观点,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指正。

楼主:
PIC32的下一代系列PIC32DA很可能就支持Linux,WinCE等系统。
并且有可能在今年或明年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