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程序执行问题

楼主(2016-04-10):
        刚学ARM,用UBOOT下载裸机程序到SDRAM的地址0x30000000处运行,但是Makefile中链接地址指定为0,程序仍然可以执行,想问程序究竟是在SDRAM中运行还是在0地址运行?

网友A:
这个看你的芯片,如果是2440的话,前面4k的代码都是要用地址无关的跳转指令跳转的,直到执行ldr pc,=main,这时才会真正跳转到sdram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