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测距原代码调试,测距功能无法实现,请教各路高手指...

楼主(2016-04-10):
超声测距模块电路:

EM78P153 超声波测距原代码

;**********************************
;超声波模块程序
;**********************************
;P50/-trigger-[     ]-P51/ ir_out2
;P67/-echo   -[     ]-P52/ ir_out1
;P66/        -[     ]-P53/ tx_power_control
;VDD         -[     ]-VSS
;P65/        -[     ]-P60/ signal_in
;P64/        -[     ]-P61/ comparator control
;P63/        -[     ]-P62
include "EM78P153S.INC"
       p5          ==   0X05
       p6          ==   0X06
       trigger     ==   p5.0
       ir_out2     ==   p5.1
       ir_out1     ==   p5.2
       tx_power    ==   p5.3
       signal      ==   p6.0
       compa       ==   p6.1
       echo        ==   p6.7
       a_buffer    ==   0x10
       r3_buffer   ==   0x11
       R4_buffer   ==        0x12
       t_24ms_reg  ==   0x13
       t_48ms_reg  ==   0x14
       t_192ms_reg ==   0x15
       tim_flag    ==   0x16
       s_12ms      ==   0x16.0
       s_24ms      ==   0x16.1
       s_48ms      ==   0x16.2
       s_192ms     ==   0x16.3
       count0      ==   0X17;延时寄存器1
       count1      ==   0X18;延时寄存器2
/*************************************/
                org         0x00
                jmp     start
                org     0x08
        jmp     tcc_int
/***********初始化****************/
start:
        call    initial   ;IO及寄存器初始化
/***********等外部触发脉冲****************/
loop:   bc      echo
        jbs     p5,0
        jmp     loop      ;等待外部10微秒以上的触发脉冲
lop1:   nop
        jbc     p5,0
        jmp     lop1      ;触发脉冲结束
/************超声波发射***************/
        bc      p5,3      ;给超声波发射忒片MAX232供电
        call    dely_250us;延时250 US
        call    irlop     ;发射超声波
        bs      p5,3      ;发射结束,关超声发射电源
        bc      p6,1      ;比较器反向输入端置低电平
        call    dely_118us;延时118US,避开2cm内盲区
        bs      echo      ;echo口置高电平
/************检测回波***************/
lop2:   jbc     p6,0      ;检测signal_in是否为低,以至判断超声回波
        jmp     lop_high
        call    dely_250us
        jbc     p6,0
        jmp     lop_high
lop_low:
        bc      echo      ;收到回波
        jmp     start
lop_high:
        jbs     p6,0
        jmp     lop2
        jbs     s_24ms
        jmp     lop_high
        bc      s_24ms    ;超过4M,作无效处理
lop_h2:
        jbc     p5,0
        jmp     lop_h2
        jmp     loop
;============================================
;时间中断
;============================================
tcc_int:
        mov      a_buffer,a
        mov      a,r3
        mov      r3_buffer,a
        mov      a,@69   ;TCC overflow time = (1/4MHz)*(256-69)*256=12ms
        mov      tcc,a
        bs       s_12ms
        dec      t_24ms_reg
        jbs      z
        jmp      int_ret
        mov      a,@2;
        mov      t_24ms_reg,a
        bs       s_24ms
int_ret:
        mov      a,iocf
        and      a,@0xfe
        mov      iocf,a
        mov      a,r3_buffer
        mov      r3,a
        swap     a_buffer
        swapa    a_buffer
        reti
/**初始化********************/
initial:
        mov       a,@0b00001001
            mov       port5,a
            mov       a,@0b00000001
                iow                  ioc5
                mov       a,@0b00001010   ;初始P61为高电平
                mov       port6,a
                mov       a,@0b00001001   ;设定P60为输入/61为输出口
                iow       ioc6
                mov       a,@0b11111111
                iow       iocb            ;P6口下拉关
                mov       a,@0b10000010   ;P61,67漏极开路输出使能
                iow       iocc
                mov       a,@0b10000001
                iow       iocd            ;P60口关上拉
                mov       a,@0b00000111
        contw
            clra
            iow       ioce
            mov       a,@0b00000111
        contw
            mov       a,@69           ;TCC overflow time = (1/4MHz)*(256-69)*256=400u12ms
        mov       tcc,a
                clr       isr             ;清除中断标志
                mov       a,@0b00000001
                iow       imr                       ;使能TCC中断功能
                mov       a,@2;
        mov       t_24ms_reg,a
        mov       t_48ms_reg,a
        mov       a,@0
        mov       count0,a
        mov       count1,a
        mov       a_buffer,a
        mov       r3_buffer,a
        mov       r4_buffer,a
        mov       tim_flag,a
        ret
/**(13.3*2)=38KHZ 发38KHZ红外波**********/
irlop:
        bs      p5,2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bc       p5,2
        bs       p5,1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bs        p5,2
        bc        p5,1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
        bc        p5,2
        bs        p5,1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
        bs        p5,2
        bc        p5,1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
        bc        p5,2
        bs        p5,1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
        bs        p5,2
        bc        p5,1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
        bc        p5,2
        bs        p5,1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
        bs        p5,2
        bc        p5,1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
        bc        p5,2
        bs        p5,1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bs        p5,2
        bc        p5,1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
        bc        p5,2
        bs        p5,1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
        bs        p5,2
        bc        p5,1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
        bc        p5,2
        bs        p5,1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
        bs        p5,2
        bc        p5,1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
        bc        p5,2
        bs        p5,1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
        bc        p5,1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ret
/**延时***************/
dely_118us:
        mov     a,@3
        mov     count0,a
delay_xus:
        mov     a,@10
        mov     count1,a
delay_b:
        nop
        nop
        nop
        djz     count1
        jmp     delay_b
        djz     count0
        jmp     delay_xus
        ret

dely_250us:
        mov     a,@5
        mov     count0,a
delay_nus:
        mov     a,@10
        mov     count1,a
delay_a:
        nop
        nop
        nop
        djz     count1
        jmp     delay_a
        djz     count0
        jmp     delay_nus
        ret
/**********************/
        END
153芯片为一个微控制器用于控制超声波信号的发送和探测超声波信号。MAX232芯片为单电源电平转换芯片用来压驱动超声波探头。TL074芯片是一个低噪声运放,用来放大接收信号。工作过程:当Tirg收到一个宽度超过10uS的高脉冲后,153芯片控制P53脚置低,然后通过P51和P52脚输出40KHz脉冲信号,该信号通过MAX232放大后驱动超声波探头发出超声波,信号发送完成后将P67置高,P61脚置低,等待回波。当超声波接收探头接受到回波后,接收放大电路便输出放大后的接收信号到TL074的第一通道同相输入口,Q2导通,P60此时变为低,153检测到这个变化便将Echo脚置低,表示接受到了回波。Echo口的高电平持续时间即为超声波发送到接收的延迟时间,通过单片机定时器测量这个时间,即可算出被测物和探头之间的距离. 以上为程序工作过程,可就是不知问提在哪,一点功能都没有,断断续续弄了近一个月,就是不知问提在哪,都说做技术的不怕麻烦,就怕不知如何下手.路过的高手可否给点提示,很是感谢!可发邮箱:LYXD1815@126.COM,或加Q:1506235145

网友A:
那么长的代码,还是汇编,估计有耐心看完的很少了,能给你发邮件的估计更少了。
提问和技术交流要掌握方法和技巧的

网友B:
〓◆ 超声波测距相关专辑 27册 77M ◆〓

网友C:
T叔威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长的代码,还是汇编,估计有耐心看完的很少了,能给你发邮件的估计更少了。
提问和技术交流要 ...

非常感谢!  问提点就是,MCU P61 脚 究竞是怎样的一个工作时序.如何配合 P60 来检测回波的到来的,反复调试总是得不到结果,  P61  上拉   下拉  集电极开漏输出  试过都不行.很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B:
〓◆ 超声波测距相关专辑 27册 77M ◆〓

非常感谢大侠的及时雨,先参考下,谢谢!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