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用】+GD32驱动MAX7219

楼主(2016-04-10):
先上图
源代码:
#include "example.h"
#include "gd32f20x.h"
#include "colibri_bsp_led.h"

#if (EVB_EXAMPLE == LED_EXAMPL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char bright=0x04;                  /*亮度设置*/
/********************************* 定义MAX7219内部寄存器***************/
#define reg_decode 0x09                /**/
#define reg_intensity 0x0a             /**/
#define reg_scan_limit 0x0b            /**/
#define reg_shutdown   0x0c            /**/
#define reg_display_test 0x0f          /**/

#define clk_0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2);
#define clk_1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2);
#define load_0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1);
#define load_1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1);
#define dataa_0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0);
#define dataa_1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0);

/*************定义显示常数表格************/
static const struct{
char asci;
char segs;
}font[21]=
{{' ',0x00},{'0',0x7e},{'1',0x30},{'2',0x6d},{'3',0x79},{'4',0x33},{'5',0x5b},{'6',0x5f},{'7',0x70},{'8',0x7f},{'9',0x7b},
{'A',0x77},{'b',0x1f},{'C',0x4e},{'d',0x3d},{'E',0x4f},{'F',0x47},{'H',0x37},{'L',0x0e},{'r',0x46},{'P',0x67}
};//5

/*****************发送一字节串行数据******************/
static void Sendbyte(uchar dataout)
{char i;
load_0;
for(i=8;i>0;i--)
    {
      uchar mask=1<<(i-1);
      clk_0;
      if(dataout&mask)
           dataa_1;
      if((dataout&mask)==0)
         dataa_0;
      clk_1;
    }

}

/*********写入数据**********/
static void Write(uchar reg_number,uchar dataout)
{
load_0;
Sendbyte(reg_number);
Sendbyte(dataout);
load_1;
}

/***********查段码表将显示字符转换为显示段码************/
static uchar Lookupcode(char character)
{char i;
for(i=0;i<21;i++)
    {if(character==font.asci)
             {return font.segs;}
    }
  return (0);
}

void display(char digit,char character)
{
Write(digit,Lookupcode(character));
}

/**********初始化************/
void init(void)
{char i;
dataa_1;
load_1;
clk_1;
Write(reg_scan_limit,3);
Write(reg_decode,0x00);
Write(reg_shutdown,1);                  /*结束停机测试,正常工作*/
Write(reg_display_test,0);              /*结束显示测试,正常工作*/
for(i=1;i<=8;i++)
     {Write(i,0x00);
         }                                 /*关闭全部显示器*/
}

/* 用户应用程序入口函数 */
int main(void)
{
    int i;
    char brightness;
    /* 配置使能评估板上的设备 */
    EvbSetupBoard();

    PRINTF("感谢使用Colibri开发板\r\n");
    PRINTF("\r\n");
    PRINTF("##### LED 实验 #####\r\n");
    PRINTF("\r\n");

init();
Write(reg_shutdown,1);
Write(reg_display_test,0);
brightness=bright&0x0f;
Write(reg_intensity,brightness);
display(0x01,'H');
display(0x02,'0');
display(0x03,'P');
display(0x04,'E');
    while(1)
    {
//        for (i = 0; i< 0x7fffff; i++);
//        EvbLedControl(LED1, LED_ON);
//        EvbLedControl(LED2, LED_ON);
//                EvbLedControl(LED3, LED_ON);
//
//        for (i = 0; i< 0x7fffff; i++);
//        EvbLedControl(LED1, LED_OFF);
//        EvbLedControl(LED2, LED_OFF);
//        EvbLedControl(LED3, LED_OFF);
    }
}
#endif

网友A:
MAX7219/MAX7221是一种集成化的串行输入/输出共阴极显示驱动器,它连接微处理器与8位数字的7段数字LED显示,也可以连接条线图显示器或者64个独立的LED。

网友A:
其上包括一个片上的B型BCD编码器、多路扫描回路,段字驱动器,而且还有一个8*8的静态RAM用来存储每一个数据。 只有一个外部寄存器用来设置各个LED的段电流。
这样说的话就比较好理解了。。

网友B:
楼上给出了说明解释的,不然还真心不知道这个max7219芯片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C:
这个是点亮段式led的,这个驱动芯片的可以多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