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812锁存器的锁存等待时间如何确定

楼主(2016-04-10):
设置PLLCR的DIV位后需要等待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如何确定呢?

网友A:
这个准确的计算只能看手册的要求了

网友B:
一般在配置阶段  都是大概放个延时   也不影响代码执行

网友:
芯片使用手册上怎么要求的

网友C:
这个时间应该很短的吧

网友D:
还有锁存时间吗?

网友D:
2812没用过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