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过零滞回比较的上下门限是怎么计算的?

楼主(2016-04-10):
这个图光耦出来的方波边沿有点抖动,C4输入±5V方波,幅度会在1.5秒左右衰减为0V,频率在500HZ-5000HZ,LM393供电±5V。请问1:这个过零滞回比较的上下门限是怎么计算的?
       2:LM393输出是±5V?
       3:如果393输出是±5V,-5V对三极管还有影响?
       4:这个电路还有问题?
请大神指教,谢谢!

楼主:
各位版主周末不在?

网友A:
迟滞比较器原理网上应该很多的吧。LM393供电电压是5V,输出当让只能最大5V了。-5对三极管没什么影响,但是R15好像没必要。光耦输出端设计还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迟滞比较器原理网上应该很多的吧。LM393供电电压是5V,输出当让只能最大5V了。-5对三极管没什么影响,但是R ...

那边沿抖动,大概有哪些问题造成

网友B:
电路有错,输入+-5V,供电电压5V???放大电阻比例为300除以10是30倍???

网友C:
比较器输出低电平大约-4.9V(总有一丁点饱和压降吧),输出高电平大约(忽略R13的分流影响)(5-Ube)*R16/(R15+R16)+Ube=(5-0.65)*5.1K/(5.1K+5.1K)+0.65=2.825V≈2.8V。
滞廻比较的上限:-(-4.9V/R13*R12)≈0.16V       下限:-(2.8/R13*R12)≈-0.09V
输入端的RC时间常数是:(R11//R12)C4=(10K//10K)17uF=85m 而输入方波的最长周期为2ms,远小于输入端RC时间常数,应该没问题。测试下比较器输出有抖动否?否则不好分析。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比较器输出低电平大约-4.9V(总有一丁点饱和压降吧),输出高电平大约(忽略R13的分流影响)(5-Ube)*R16/ ...

-4.9V的时候集电结正偏,发射结反偏三极管导不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边沿抖动,大概有哪些问题造成

迟滞比较器的上下门限设置太低啦,上限为+0.17V,下限为-0.17V,总共抗干扰电压为0.34V,稍微一点干扰就会出现不稳定的现象,建议直接将300K的电阻换为20K的,将门限电压设置在1/2Vcc上,这样就有5V的抗干扰区间,如果需要更大的抗干扰区间,可再减小正反馈电阻

网友D:
LM393输出需接上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三极管不导通没错,但是因为集电结是正偏的,那么电流可以从集电极——基极——R16——比较器这条路走。 ...

哎呀,错了错了,集电结怎么会正偏呢,集电结同样是反偏的,你说的因该是漂移电流,不过有1mA貌似很大啊

网友C(点评):
哦,粗心了,哈哈,没仔细想,谢谢纠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迟滞比较器的上下门限设置太低啦,上限为+0.17V,下限为-0.17V,总共抗干扰电压为0.34V,稍微一点干扰就 ...

正弦波持续时间只有 0.5S 门限高了 单片机来不及采集多次频率求平均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弦波持续时间只有 0.5S 门限高了 单片机来不及采集多次频率求平均值

如果我们记错的话单片机的ADC最快可做到十几微妙采集一次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