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有哪位朋友用过新唐单片机MINI58的窗口看门狗吗?

楼主(2016-04-10):
有哪位朋友用过新唐单片机MINI58的窗口看门狗吗?不知道怎么设置这个

楼主:
窗口看门狗必须在窗口时间才可以喂狗,BSP包里面的例程只有开启窗口看门狗,不知道这个怎么写的

网友A:
void WWDT_Init()
{
/* 解锁写保护寄存器 */
SYS_UnlockReg();
/* 使能外部晶振HXT (4~24 MHz)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XT_EN_Msk);
/* 等待外部 12MHz 晶振稳定 */
CLK_WaitClockReady( CLK_CLKSTATUS_HXT_STB_Msk);
/* HCLK选择HXT做时钟源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XT,CLK_HCLK_CLK_DIVIDER(1));
/* WWDT 寄存器是写保护的, 所以配置WWDT之前需要解锁。 但是前面我们没有加锁,其实这句是不需要的 */
SYS_UnlockReg();
/* WWDT 超时时间为768 * 64 WWDT 时钟, 比较寄存器的值为32,时间就是 768 * 32 WWDT时钟 ,使能
WWDT 计数器比较中断 */
WWDT_Open(WWDT_PRESCALER_768, 0x20, TRUE);
// 使能 WWDT (和WDT共享中断号) 超时中断
NVIC_EnableIRQ(WDT_IRQn);
}
/*中断处理函数*/
void WDT_IRQHandler(void)
{
// 喂狗并清除中断标志
WWDT_RELOAD_COUNTER();
WWDT_CLEAR_INT_FLAG();
printf("WWDT counter reload\n");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oid WWDT_Init()
{
/* 解锁写保护寄存器 */

那一般在应用看门狗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一般在应用看门狗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

配置前要解锁,配置完要上锁,喂狗要注意时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配置前要解锁,配置完要上锁,喂狗要注意时间

这个看门狗主要是防止硬件出现错误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看门狗主要是防止硬件出现错误的吧

看门狗是防止程序跑飞的,跟硬件无关

网友D:
https://bbs.21ic.com/icview-1237644-1-1.html
这个帖子里的好多库函数,不知道有没有适合做窗口看门狗的,看门狗的是有,我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WWDT_Init()
{
/* 解锁写保护寄存器 */

还是没有搞定,按照这个设定的,进不中断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是没有搞定,按照这个设定的,进不中断

void WDT_IRQHandler(void)
{
// 喂狗并清除中断标志
WWDT_RELOAD_COUNTER();
WWDT_CLEAR_INT_FLAG();
//printf("WWDT counter reload\n");
LED ^= 1;
}
LED没有变化,说明没有进中断,也就没有喂狗,是哪里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