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不知道这八个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16-04-10):
这是L298N的芯片,我是新人想了好久还是想不出这些二极管的作用,求用电位等详细分析每个电机周围那四个二极管的作用

网友A:
二极管钳位电路。输出电位被限制在VCC+Vd与-Vd(Vd=0.7V)之间.

网友B:
续流二极管。画在H桥一侧可能原理更清晰。

网友C:
续流的,保护芯片里的MOS管,之所以有上下两个,是考虑正反转的问题。

网友D:
4楼正解

来自android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续流的,保护芯片里的MOS管,之所以有上下两个,是考虑正反转的问题。

还是大神厉害

网友E:
电机是感性器件,在电流信号迅速变化时,有可能产生很高的反向电压,二极管就是用来钳位用的,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续流的,保护芯片里的MOS管,之所以有上下两个,是考虑正反转的问题。

芯片内采用功率MOS管的可能性并不大,多是NPN。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是感性器件,在电流信号迅速变化时,有可能产生很高的反向电压,二极管就是用来钳位用的,起到保护作用 ...

我让电机无论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旋转,二极管都是一条对角线导通,另外条对角线不导通,如果是简单续流的话,应该是不需要那两个接地的二极管的把?所以说那两个接地的二极管是用来保护怕由于电机产生的方向电压对地端(元器件)的损坏?而且用于钳电机两端电位用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续流和钳位通常是并存的,万一死区太短或者电源旁路不佳,造成续流不完全之时钳位的作用就会明显。续流就 ...

如果那两个接地的二极管去掉会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那两个接地的二极管去掉会怎么样?

如果去掉桥整那2个接负极的2扱管会怎样?

网友G:
八个二极管实际是接在电机上的,起续流作用,防止高压击穿298

网友E:
电感的公式为u=L*di/dt,所以,在脉冲状态,既会产生正向高压脉冲,也会产生负向高压脉冲,所以必须双向保护。

网友B:
k5挺超前哈,什么时候不准一胎了?1台可以人工灭活,2个怎么个强制法儿?找你你去呀?想得美!